紧急求助

楼主(2016-07-27):
各位大神,我想知道航模在空中与遥控器之间的实时距离,用什么办法最简单有效?

网友:
不需要测试,完全浪费时间

网友:
首先用线绑着航模,线要足够长绕在脚趾头上(防止失控跑掉);其次用控控制航模,你想飞多高就飞多高(失控就用线扯下来);下来后测试线的长度即可港真,我也不知道

网友A:
为什么要知道这个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知道这个距离?

工作需要!不知道是用GPS还是用图传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需要!不知道是用GPS还是用图传好!

两个都用,双保险好。

网友B:
上飞控  飞完下载日志,直接在地图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飞控  飞完下载日志,直接在地图上看

谢谢,不过我是要在飞的过程中随时知道距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是要在飞的过程中随时知道距离!

用飞控加数传 可以实时反馈到电脑上它地图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飞控加数传 可以实时反馈到电脑上它地图位置

能推荐一下配置吗?谢谢!

网友C:
买个精灵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下配置吗?谢谢!

apm飞控一套 内有3dr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精灵不就好了

呵呵,我们必须用固定翼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飞控一套 内有3dr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