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固定翼三轴陀螺仪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6-07-28):
1.增稳模式是不是相当于真飞机的增稳系统,可以在不改变飞机气动外形的情况下,不影响飞机机动性的情况下增强飞机的稳定性?
2.增稳模式与姿态模式在操纵者操纵飞机上感受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我所理解的增稳模式是飞控参与了飞行姿态控制,使得飞机不容易被气流扰动而改变状态,这个过程中飞控自行修正因为扰动产生的偏差;姿态模式我理解就是飞控不参与姿态保持,只是对应遥控器控制来反应给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