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四轴无人机2个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6-07-28):
1)APM 四轴固件的默认PID参数,原来我的450轴距的四轴飞得比较稳。现在我想新装一台650轴距的大四轴,请问机型变了后是否仍然可以用默认pid参数?即 APM四轴固件的默认PID参数是否适用于650轴距?
2)由于新装的650大四轴 是为了把固定翼飞机垂直起飞降落,也就是说机体是固定翼飞机,加了4个旋翼。现在四轴APM飞控板 不在4个旋翼的中心点,大约偏移了25厘米。
那么问题是 四轴APM飞控板如果不在4个旋翼的中心点,能正常飞吗?
请高手赐教,先谢过!!!

网友A:
1、原始PID飞650可以。亲测
2、APM放水平、震动小点,你放哪都行,放机臂上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始PID飞650可以。亲测
2、APM放水平、震动小点,你放哪都行,放机臂上都可以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