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王发动机低压包用北纬30的代换成功

楼主(2016-07-28):
北纬卅的低压包才几十元一只,皮实耐用,我换在虎王EVO27CC上,原装虎王使用比较薄的触发器,已经用坏一个,其价格居然要350元一只,用北纬三十度的直接代换不需要修改机架。

网友:
沒圖看滴!

楼主:
可以直接代换,不需要锯断机器架的后夹板。

网友:
我有朋友也是直接用北纬的代替

楼主:
虎王的老板哭晕在厕所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虎王的老板哭晕在厕所里

我不说你知道吗

楼主:
下次用CG125摩托车的高压包代换一下,让他再晕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用CG125摩托车的高压包代换一下,让他再晕一次

快試!快試!

网友:
在德國買來的才  18.5 EUR 吶!

网友:
北纬30跟虎王的磁电球都不一样,可以装上吗???你装的应该是高压包吧.

网友:
请问有图吗?看看是怎样装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楼主:
以后上图,可以直接代换,不需要改虎王的机架上的后夹板,尺寸是允许的,其2,新购置的虎王一体化机,高压包下水一分钟就挂了,目前用摩托车的高压包代换,本周试航
请关注我发布的信息,欢迎各位吃过此苦头的船友加入武汉船模QQ群,顺便也指导指导武汉地区的朋友。群号是 179405437

楼主:
补充一下,两台虎王,一台虎王EVO是北纬卅低压包+小松高压包,另一台虎王一体机是,虎王低压包+天富龙超小松高压包(其实就是摩托车高压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上图,可以直接代换,不需要改虎王的机架上的后夹板,尺寸是允许的,其2,新购置的虎王一体化机,高压 ...

等你相片

网友(2016-09-11):
一体机和27的电球不同的好吗,请不要误导大家

网友:
能用跟好用是两码事

楼主:
刷94.1的记录就是北纬卅的低压包,我本人还有一套虎王一体机的高压包和低压包,半价转让!!!!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