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tg450球头和球头扣兼容配件

楼主(2016-07-28):
3年前开始玩tg450,两架配置完全一样的飞机,中间生小孩中断两年多,最近又开飞。
这两天炸鸡3次,除了大桨之外还炸坏了一个球头扣,这才想起来我的球头扣都用了3年了,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放在那里落灰,塑料估计都被氧化的差不多了,到taobao也没找到对应的配件,请问有能和tg450通用的球头和球头扣么?
tg450这个机子现在配件越来越难搞,封飞之前备足了各种易损件,但是球头扣和球头没有做备份,这下只能向各位模友求救了

网友:
换鸭子450应该可以

网友:
亚拓的球头扣就能用

楼主:
多谢楼上,那是不是亚拓的一体化球头就能用呢

网友:
飞越一体化质量不错

网友:
淘宝找JIM模型 ,他那应该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那是不是亚拓的一体化球头就能用呢

一体化的长度应该是不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化的长度应该是不合适的

楼主:
昨天把备件有整了下,发现里面有十几个球头,但是没有球头扣了,亚拓sport,pro的球头扣是不是就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把备件有整了下,发现里面有十几个球头,但是没有球头扣了,亚拓sport,pro的球头扣是不是就行呢?

网友:
有球头,不备扣?

楼主:
球头扣只剩下几个了,炸不了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头扣只剩下几个了,炸不了几次

别让他炸。

网友:
我之前有可能说错了。刚看了一下,我在tg450的旋翼头上球头用的是亚拓的,球头扣是原装的。但正常来说反过来也一样能用。

楼主:
练习技术,努力不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