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对角电机发热严重,求解???

楼主(2016-07-28):
apm2.8 刷的3.15的固件 银燕2212电机
换了机架(同为f450山寨机架),对换了电机,还是这两个位置的电机发烫。排除桨不在一个平面,所有桨和机架的高度都是这个高度,误差在1mm,所有桨重新校准过静平衡。电机没有炸过,应该不存在弯轴不同心的情况。 拆掉桨,长时间大油门测试发现四个电机抖动均不明显,发热量基本一样。说明电机电调正常。换桨,换ZIDAN头,故障依旧。
装上桨,手持飞机大油门发现这两个位置的机架抖动厉害,另外两个电机的机架一个不抖,一个不明显。抖的时候看ZIDAN头在画圆,说明转动不同心。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这种情况,机架太软吗?

网友A:
可能是某个电机不水平,导致有Yaw方向上的力矩,对角电机会加大输出来平衡机头指向。

网友:
应该是某个浆面与其他浆面有角度,,我就试过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也是APM,2212电机,对角电机和电调发烫,找不到原因,换了Naza飞控和桨也一样

网友B:
桨的角度和电机同心度都有可能导致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某个电机不水平,导致有Yaw方向上的力矩,对角电机会加大输出来平衡机头指向。

电机不水平还是桨不水平?桨都调整到水平的话和电机不水平没关系吧。你看一下我新上传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的角度和电机同心度都有可能导致这种问题

桨的角度是什么意思?你意思是电机有可能安装斜了?或者机架变形?没炸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不水平还是桨不水平?桨都调整到水平的话和电机不水平没关系吧。你看一下我新上传的图。

我是说你的电机轴不完全垂直与机架所在的平面,换句话就是有个电机装歪了,当然也可能是你机臂精度不够。

网友C:
电机一致性不好,电调一致性不好,电调校准不一致,电机安装有偏角,桨安装不平,桨有较大形变差异。。。。。这些问题均可能导致对角电机发热(重心偏离几何中心一般会导致同侧电机发热),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致性的可能性最大,影响也最大,长期这样容易烧电机,建议买个好点的电机换上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一致性不好,电调一致性不好,电调校准不一致,电机安装有偏角,桨安装不平,桨有较大形变差异。。。。 ...

感谢回复。但是感觉应该不是电机和电调的问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对调电机测试还是这两个位置。拆掉桨,长时间大油门测试发现四个电机震动均不明显,发热量基本一样。我手持飞机大油门发现这两个位置的机架抖动厉害,再看ZIDAN头在画圆,说明转动不同心。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这种情况,机架太软吗?换桨和ZIDAN头都无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感觉应该不是电机和电调的问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对调电机测试还是 ...

ZIDAN头画圆,你确定不是轴歪了?

网友D:
我估计你是单独把飞控做完水平校准后绑在飞机上的  建议把飞控绑牢一点和机架一起做角速度校准。这种对角线的发热如果重心或者机械部分没有明显的误差基本上会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ZIDAN头画圆,你确定不是轴歪了?

轴没歪,并不是持续画圆,只是很随机的来那么一下下,感觉和轴承松旷有关,刚换完所有轴承,感觉紧多了,还没上机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没歪,并不是持续画圆,只是很随机的来那么一下下,感觉和轴承松旷有关,刚换完所有轴承,感觉紧多了, ...

密切关注,祝尽快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切关注,祝尽快修好!

换了轴承,长时间不带桨测试,四个电机温度正常,带桨起飞测试,还是这两个位置的电机发烫,桨和ZIDAN头都换过,还是这两个位置发烫,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这个机架的这两个机臂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用手按住推油门观察,发现这两个位置的电机还是在抖动画圆。轴承已经换过了。大油门的时候还是不同心的转动,这究竟是哪的问题啊,百思不得其解。按道理不同心的转动是动平衡不平衡造成的。在电机,桨,ZIDAN头都确保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能造成不平衡?电机不水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轴承,长时间不带桨测试,四个电机温度正常,带桨起飞测试,还是这两个位置的电机发烫,桨和ZIDAN头 ...

有抖动就是有震动,也就是有不平衡的地方,至于来源是桨不平衡,还是电机不平衡,还是电机偏轴,还是别的啥。首先你没飞起来,机架都在震动,就说明不管机架有没有问题,你的动力系统是绝对有问题的。
你这个电机是出长轴的,3mm轴很容易弯,轴戳出来太高,容易放大桨的不平衡产生震动,我现在飞固定翼都不用这种电机,全部用6mm短轴的,我推荐你在网上买一套仿大疆的电机,100块左右,装上再试试,估计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抖动就是有震动,也就是有不平衡的地方,至于来源是桨不平衡,还是电机不平衡,还是电机偏轴,还是别的 ...

你推荐的电机是啥型号?我买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推荐的电机是啥型号?我买来试试

发链接要封号,你自己搜吧2212KV880 买二十来块就行呗 我用的就是这个  感觉还挺好  CC3D穿越用   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链接要封号,你自己搜吧2212KV880 买二十来块就行呗 我用的就是这个  感觉还挺好  CC3D穿越用   很暴力 ...

一直觉得2212的力量太小 因为我还挂了云台,有没有2216?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直觉得2212的力量太小 因为我还挂了云台,有没有2216?

上2216还不如上3506之类的,盘式电机效率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2216还不如上3506之类的,盘式电机效率高些。

你说的那个电机我找到了,是不是只能上自锁桨?我原来的1047的桨都用不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电机我找到了,是不是只能上自锁桨?我原来的1047的桨都用不成?

可以上普通桨,我上的就是普通桨,电机自带ZIDAN头,锁的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上普通桨,我上的就是普通桨,电机自带ZIDAN头,锁的很紧

你用的啥机架。别换了电机还是抖最后还的换机架我就崩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啥机架。别换了电机还是抖最后还的换机架我就崩溃了

大疆F450啊

网友E:
楼主现在调的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你是单独把飞控做完水平校准后绑在飞机上的  建议把飞控绑牢一点和机架一起做角速度校准

就是和机架一起做的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现在调的怎样了?

无解。买了新的飞越450的机架,还没到货,等装上再测试

网友:
我的是随机侧翻...  没有固定方向...
飞控里有解锁校准吗?
我的CC3D解锁后,用手移动一下四轴再加油门,它就会对角转,另外一对不转。锁定再解锁就正常了。就是这侧翻问题不知道哪里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