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穿越机用铂金30a吗?会烧电机吗?

楼主(2016-07-28):
在用的话说一下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上次用18a的电调,上4s.就把2204烧了。
30a
的不会太大吗?

网友B:
电调小了烧电调。电调大了烧电机这没有什么依据吧

网友C:
看电调和电机哪个耐流小就先烧哪个,不过我多数都是烧电机

网友D:
对穿越机来说太大了

网友E:
电压高才会烧吧。。。

网友F:
12A电调一样4S狂飚

网友G:
10A一样4S狂飙

楼主:
这样啊!那电机贵一点,还是上20a的电调吧!

网友H:
穿越机的还是选择乐天micro电调吧,铂金30a用是可以用,就是对于穿越机来说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