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图传问题

楼主(2016-07-28):
刚入了台精灵4,为什么用苹果系统图传就卡顿,用了安卓系统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苹果手机,平板换了好几个都是这样

网友A:
djigo设置里有个硬件加速把它打开,我的精灵3是试了N多台2000以下的手机均卡,但苹果6 6S和华为p9无比流畅,无赖买不起,现在还在拿不同的中低端安卓手机试。不知道楼主用的安卓系统是什么手机啊?能说说吗?

网友B:
我用小米4,一样有点卡顿和花屏,距离很近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go设置里有个硬件加速把它打开,我的精灵3是试了N多台2000以下的手机均卡,但苹果6 6S和华为p9无比流畅 ...

步步高X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小米4,一样有点卡顿和花屏,距离很近也会

我试过华为畅玩4x 荣耀6 麦芒4 乐视1s 均卡,也是距离很近都卡花屏,苹果6 6s 华为p9 飞过一公里远500米高。一点不卡。再往前飞遥控就没信号了。图传正常。

网友:
不知道楼主飞过多远啊?一点也不卡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