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对转齿轮

楼主(2016-07-28):
今天去起飞,发现在原地打转,一检查,原来是对转齿轮打滑了。就是这个白色的齿轮,各位前辈,有什么好招不让他打滑吗,别告诉我换件。谢谢啦!

网友A:
冰人,,,,为什么不用飞跃

网友B:
记得冰人这个有一根销子固定白色齿

网友:
给尾管座定位孔扩孔

网友C:
打滑?铝齿有台阶和顶丝,应该不会滑,白齿和轴中间有销子,也不会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人,,,,为什么不用飞跃

飞跃的找不到啊,某宝上搜不到。我只要求实用就好,不管是飞跃还是冰人,现在技术有进步了,小心飞不会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冰人这个有一根销子固定白色齿

有吗?我没发现。如果塑料齿轮有销子,应该不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滑?铝齿有台阶和顶丝,应该不会滑,白齿和轴中间有销子,也不会滑。

还有铝齿?在哪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铝齿?在哪能买到?

冰人

网友D:
如果不是山寨冰人,都有销子,LZ悲剧的没装.....

网友E:
这个一直用冰人的,没试过打滑。就是两个轴承得常换。

网友F:
如果粘的话,建议用AB胶,不过不建议粘,还是换新的,不过,冰人的不应该打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粘的话,建议用AB胶,不过不建议粘,还是换新的,不过,冰人的不应该打滑啊

反正现在是尾巴锁不住了,我按住大桨,用手拔尾桨能转动,皮带也正常,就是这个齿轮跟轴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直用冰人的,没试过打滑。就是两个轴承得常换。

我飞的很温柔,刚刚把练习架去掉了,放在草地上起飞,尾桨老是扫着草皮,可能跟这个有关,时间长了齿轮就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山寨冰人,都有销子,LZ悲剧的没装.....

在哪家店能买到?带销子的对转齿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反正现在是尾巴锁不住了,我按住大桨,用手拔尾桨能转动,皮带也正常,就是这个齿轮跟轴打滑了。

冰人的话,不能粘,可以换,而且有销钉固定,所以说冰人的不应该会打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的很温柔,刚刚把练习架去掉了,放在草地上起飞,尾桨老是扫着草皮,可能跟这个有关,时间长了齿轮就 ...

把尾垂加长点会好点,我刚入模的时候都经常打尾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家店能买到?带销子的对转齿轮。

冰人自己的店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冰人的话,不能粘,可以换,而且有销钉固定,所以说冰人的不应该会打滑

谢谢各位的帮助,中午拆开维修,发现是固定皮带轮的螺丝松了,打了螺丝胶重新上紧就好了。谢谢各位!是我的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