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720i充动力电池的充电器能充futaba 遥控器 ...
求教各位大神720i充动力电池的充电器能充futaba 遥控器的电池吗?

楼主(2016-07-28):
求教各位大神720i充动力
电池
的
充电器
能充futaba
遥控器
的电池吗?原装充电器坏掉了,一个t8的7.2V,一个t14的6.0V,能充吗?参数怎么设置?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设置镍氢模式就行,一个6s一个5s,充电电流不要太大,0.5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