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一下我的冲浪者的极限(爬高和远航),请各位模友支招

楼主(2016-07-28):
先上配置:
    动力:2216 1250kv电机,40A电调,9寸桨,加高电机座,3S 5200电池
    飞控:U22
    图传:欧姆威5.8G 1W发射,原装棒子天线,地面ARKBIRD 跟踪云台,23DB大平板。
    遥控:天地飞9,切糕433转发模式,车载钻石天线。

1.  爬高:想用有限的电量尽量爬的高一点,飞控应该打到什么模式?平衡模式?航点模式?还是盘旋爬升或直线爬升模式?
               如果打到平衡模式,油门、仰角保持多少时爬升效率最高?
               如果打到自动爬升模式,爬升率应该设到多少合适?
               如果打到航点模式,航点的距离和高度应该怎么设置?

2.  远航:如果用航点模式,远处航点的距离和高度设多少合适?高度设的低了怕遮挡信号,设的高了怕浪费电量。

网友A:
当然是盘旋爬升,最节省动力,最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盘旋爬升,最节省动力,最高效

这样的话貌似直线爬升比盘旋爬升效率还高,盘旋爬升的时候升力的一部分被分解成向心力,向上的升力减小了,对不对?

网友:
盘旋爬高能充分利用机翼的升力,电机在比较合适的工况下出力

如果你有那个实力,,,可以找到气流,逆风直线爬高是最快的

网友:
爬过2100,把电量全部用在爬高,降落有点基础的人都没大问题。

网友B:
冲浪爬高把重心移到舵机线 ,让头轻一点,盘旋爬效率不高,直线逆风好爬高,油门推最大 升降拉到底,一分钟300米,基本上可以不留电量,看电池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爬高把重心移到舵机线 ,让头轻一点,盘旋爬效率不高,直线逆风好爬高,油门推最大 升降拉到底,一分钟 ...

这是用手动模式或平衡模式吧?但是有个问题,高空风向有可能变化,爬太高了看不清姿态了,大仰角也看不见地面参照物,光看显示器怎样判断风向航向时刻保持逆风?飞控传回的航向数据好像有延迟啊。如果用直线自动爬升,也面临风向变化问题,一旦顺风就有飞丢危险。而且爬升率设最大是不是就是最高效率呢?请大神指教

网友:
别费劲了 冲浪者就不是爬升的飞机   换个飞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手动模式或平衡模式吧?但是有个问题,高空风向有可能变化,爬太高了看不清姿态了,大仰角也看不见 ...

远航必须要有空速计,只要空速大于地速就是逆风飞。至于姿态,要求飞控要有合适的osd。

网友:
不用空速 也知道是顺风还是逆风,顺风跑的快逆风跑的慢

网友C(2016-09-17):
九寸桨飞机不稳定,有风就飞不回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九寸桨飞机不稳定,有风就飞不回来了

那要几寸桨

网友:
9寸吧,桨小了带不动5200mah的电池

网友B:
测试结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要几寸桨

1400  8寸桨,9寸桨会因为慢速抗风明灭不行

楼主(2016-11-12):
引用 网友B:
测试结果呢?

唉,那个飞场不让进了

网友(2016-12-16):
测试了没有,总共耗电量多少呢?飞机总重多少呢?还有,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加油门电压就下降很厉害的情况呢?如何处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