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穿云梦 双子星pix不进入航点撞树

楼主(2016-07-28):
昨日调试ok 飞过一次 想起相机录像没开 降落重新开录像。再次起飞,切换航点模式。我离地面站比较远先检查地面站 飞行正常没有报错 再看显示器 前面有一棵树 我想我最低航点20m不应该撞上 大约2s后……什么都来不及了……
我那是一阵郁闷,心中无数头草泥马!!赶紧收拾东西 查单独gps定位器飞机位置 赶紧过去。十分钟后到达现场,路上想着好不容易买架好飞机 摔碎了 我哭去吧 以后怎么玩啊……
到达现场 前面有两个人散步 赶紧过去 别把我东西捡走了……看到飞机 机翼被扯开了一点,鸡头碎裂,飞控供电线 图传供电接口开 模块线被扯断(之前飞小胖子 电机线直接扯断)……
尾翼 机翼问题不大。小蚁相机找不到了 在周围翻找没找到……今天又去找还是没找到。
拆飞机回来 检查遥测日志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中途有罗盘报错 一会又没了……卫星也是正常。
第一个航点是起飞 20m。我自稳起飞 切入自动。难不成这的错??之前第一个航点是到达下一个航点……没出过问题。
回来仔细检查 断裂地方修复,做玻璃钢加固。缩的地方热水烫。前面碳管裂了,右侧机翼撞树 碳杆也裂了 寻思502修复。机腹做玻璃钢时间用湿纸巾擦拭,导致玻璃钢与机身进水……一抽真空那鬼样唉。等再修了全撕掉重做……
等碳管到了再飞飞,明天把线路再整整
炸坏小胖子 炸坏冲浪,现在双子星 也是郁闷 ,道路曲折!!

网友:
表示慰問。。

网友A:
到现场看看,树的高度有没有二十米
,,,航点的20米很低的,,,消费级的设备,高度不准确也是常有的,,,我们返航一般都是50米以上的

网友B:
想穿云 首选小胖子呀 一般的云都穿 300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现场看看,树的高度有没有二十米
,,,航点的20米很低的,,,消费级的设备,高度不准确也是常有的,, ...

压根没进入航点 郁闷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穿云 首选小胖子呀 一般的云都穿 3000多米

小胖有阴影

网友A:
那就是GPS模式出异常了,,我都试过几次切gps模式一键逃跑的,,pix、x4v2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GPS模式出异常了,,我都试过几次切gps模式一键逃跑的,,pix、x4v2都试过

怀疑罗盘 寻思用gps测向

网友A:
罗盘出问题,一般都不能解锁的,,,而且高度跟罗盘又没关系,,,,所以,真说不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出问题,一般都不能解锁的,,,而且高度跟罗盘又没关系,,,,所以,真说不好是什么问题

我也是郁闷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