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于mb自旋优化

楼主(2016-07-29):
冰人450 用的mb 进入自旋优化选项以后 正常情况应该是十字盘向前倾斜 本人这台机进入自旋优化选项以后 十字盘向后倾斜 请教各位大神 是什么问题 自检以后十字盘各个运动方向都正确 正常悬停也无问题 就是飞行的时候一自旋 飞机就乱偏 另一台x3完全正常 请教 谢谢!

网友A:
自旋修正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修正反了

朋友你好!只要一进到自旋优化选项 十字盘倾斜方向就不对啊 再调修正方向也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修正反了

现在不是自选不正常!而是进入自旋优化选项 十字盘倾斜状态就不对,更别提自选修正方向拉,怎么都不对的啊!

网友B:
向前倾还是向后倾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在转飞机的时候十字盘得反应~~要是波浪状的修正就u反了~~~我的也是向后倾~~调好自选优化方向就好了~~

网友:
我感觉病人十字盘就不怎么平

网友A:
没仔细看说明书!!进入自选选项十字盘往一边倾斜,抓起旋翼头转飞机,十字盘保持原来的倾斜方向不变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说明书!!进入自选选项十字盘往一边倾斜,抓起旋翼头转飞机,十字盘保持原来的倾斜方向不变就对了 ...

哎 进去自旋优化选项 十字盘应该往前倾斜对不?先不谈抓着旋翼头转动飞机 看修正的方向!首先我进入自旋优化选项 十字盘是往后倾斜 进入选项这个倾斜方向就不对啊 更别提接下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前倾还是向后倾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在转飞机的时候十字盘得反应~~要是波浪状的修正就u反了~~~我的也是向 ...

为啥我x3进入选项以后 十字盘就是向前倾斜的啊 冰人450为啥就向后呢 十字盘布局都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进去自旋优化选项 十字盘应该往前倾斜对不?先不谈抓着旋翼头转动飞机 看修正的方向!首先我进入自旋 ...

不一定往前的

网友A:
说明书56页,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56页,看看吧

好的 谢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