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快艇防沉

楼主(2016-07-29):
第一次玩船,买了一个防翻的快艇,并在船头喷满了装修用的发泡剂,后来发现这东东要吸水,于是在外面刷了漆,心想这下总能把水隔离了吧?

楼主:
今天,把船拿到消防池去试了一下,将胶带拆了一边,故意让水灌进去,还行,不沉。到寝室后一看发泡剂在往外渗水,于是把发泡剂挖了出来,用手一挤发泡剂里面流了很多水出来。只好把它们全部掏出来,真失败。又把珍珠棉拿到水里试了下,发现正面不吸水,但侧面要吸水,泡沫则基本上不吸水。现在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把泡沫切出跟船头贴合的形状来。

网友:
简单做个隔框固定,放个大气球到头部,吹大。

网友:
用泡沫简单削一下,填里面用胶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知道为什么会渗水吗· ·因为发泡剂打进去以后会自然膨胀,如果是在密封的环境下发泡剂自然膨胀后会很密实,但是船的结构不密封,除非你把船里打满后盖上盖子拿胶带缠起来··凝固后再挖出多余的···呵呵··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用泡沫比较现实·····不过这个发泡剂我试过做KT机的时候打在机翼里面···以免机翼中空的地方变形··还是不错的哦··

网友:
随便塞点泡沫就可以了

网友:
发泡剂应该是防水的

网友:
发泡剂不行,找几个泡沫块随便切几刀塞进去固定好即可

网友:
噴的泡沫表面輕微吸水,可以接受,噴不好的話有巨大汽泡當然成水泡。噴泡沫撞至解體也不易完全脫落,盈是較安全的做法。

网友:
发泡剂不行   用防沉珍珠棉吧  或者做密封舱

网友:
避孕套~废物利用!吹涨后拿块板隔一下不要碰到电机就行了!

网友:
11楼正解,0成本

网友:
珍珠棉的教訓,一條一條在水面漂浮: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9578

楼主:
昨天把船里的发泡剂挖掉后,放在机房里干燥,今天下午拿出来通电一试,电机转得一卡一卡的,舵机中立点变了,还发抖。赶忙把电调和舵机打开一看,NM,说好的防水呢?

楼主:
电调里面也是水泡着的,又把接收机的双层塑料口袋剪开,还好一点水都没有,看来还是自己做的事才放心呀。

这是拿无水酒精清洗后的电调,还好没坏

这是拿无水酒精清洗后的电调,还好没坏

一点水都没进的接收机

一点水都没进的接收机

网友(2016-08-28):
热熔胶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