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能经受住开水吗?

楼主(2016-07-29):
买的冲浪者,机翼后缘由于卖家包装不好收到挤压略微变形,听说可以用开水泡,epo泡沫能经受住开水的温度吗?开水泡是啥意思,泡完自己能恢复原状,还是一边泡着一边矫正?拿电吹风是不是更保险一些,电吹风温度能控制的比开水温度低一些。

网友A:
能,温度低了它不会恢复原状

网友B:
不能用电吹风,出口温度过高,用90度左右的开水泡,不用动它都基本会恢复原样。

网友C:
用水 热吹风控制不好吹出来的表面会微微鼓起

网友D:
我用吹风吹过,表面变成凹凸气泡了

网友E:
平原的开水不行。超过90°就容易起泡。温度就自己控制了。

网友F:
不用那么热,原理是泡沫里的空气受热膨胀后恢复原形,就像小时候乒乓球憋了一样。关键是时间要泡够,要等充分传热。电吹风加热不均匀肯定没有热水效果好

网友G:
蒸汽电熨斗比开水还给力。。。不是靠熨斗烫,是靠蒸汽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