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大功率充电器选择

楼主(2016-07-29):
选一个大功率的充电器,因为嫌B6实在是慢了。预算1000不带电源。知道加点钱买ICHAGER DUO系列很牛逼,但是这500块拿不出手。。。。下面有一堆充电器,让我犯难了,请教各位大神应该选哪种?

1 EV-PEAK C6

这款充电器最大充6S电,最大电流45A,牌子好像是和AP640一样的,evpeak。这个充电器好像用的人并不是很多,难道只是个扩容之后的B6吗?
(这牌子还有一个A8,功能同这个C6差不多,A8是触摸屏,8S锂电,贵二百多。)

2 AOK BC630

BC630,AOK出品,最大6S电,30A充电,1000W功率,最便宜,658元。有山寨PL8的嫌疑,但是先不管,请大家就使用感受谈谈吧

3 skyrc ultimate 40A

40A充电,8S锂电池,主要是担心精度,精度可以的话那我就收一个用了,好像出这个的人比较多?

4 Icharger 306B

icharger的东西都知道啦,各种牛掰,要900一台,但是综合各方面参数后贵了点,30A充,80W放。听说这东西以后要出能比较保值?
不懂了。有必要花多这个钱吗?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308就贵500,你现在觉得拿不出手,买了别的你就想剁了自己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就贵500,你现在觉得拿不出手,买了别的你就想剁了自己的手

你觉得308比这些多很多功能吗?举个例子呗
并且用不到那么多功能,那么高电压,花多这个钱感觉浪费

网友B:
308duo是双路的,可以一次充两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duo是双路的,可以一次充两个电池

用不着。。。。我有串充板

网友C:
必须icharger,我家里放了个206,办公室放了个406,买它不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icharger,我家里放了个206,办公室放了个406,买它不后悔。

206这种单路的,平衡快不?

网友:
我觉得挺快的,206经常外场充电,我最早用的是b6,后来出了,所以无法和其他充电器做比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不着。。。。我有串充板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

我的意思是没有必要上双路啊,两节电池串联就可以同时冲的了。

楼主:
原来EV PEAK中文名是永航电源,厂子不小,应该比AOK牛逼。目前主要考虑永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没有必要上双路啊,两节电池串联就可以同时冲的了。

用并充板要求其实电压一致,否则伤电池。
实际中,很难掌握飞完电压一致。
双路可以的话,三块电池可以飞到手抽筋。

网友:
顶楼上,从来不用并冲板的飘过……
充便宜电池好充电器浪费了,充好电池还是别用并冲板吧,心疼电池......

楼主:
我说的是串充板,他的原理是跟并充板不一样的好吗,是串联,目的是发挥充电器的最大功率,把两片3s或者三片2S串联成为6S,这样不伤电池的,好坏电池都能用。。。说回来这个充电器,决定用evpeak的C6了,谢谢大家

网友:
LZ  我的icharger 306B充电器  正打算出呢 大概8-9成新  配件全部齐全 有需要 站内私信 或者 我的QQ 2419435112

网友E:
为什么不考虑A9?平衡充,6S以下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考虑A9?平衡充,6S以下足够了。

不喜欢这种平衡充,感觉不安全,小小一个平衡头过那么大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喜欢这种平衡充,感觉不安全,小小一个平衡头过那么大电流。。。

你要多大电流充电?太大电流对电池也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多大电流充电?太大电流对电池也不好啊。

至少得25A,我的是大电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至少得25A,我的是大电池

几S呢?A9电流是单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S呢?A9电流是单路电流

3s动力电,有个8S外场电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3s动力电,有个8S外场电池

可以开到8安,3S的,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开到8安,3S的,5200?

对啊,想着想着,欲收一个308DUO。。。咬咬牙下手吧

网友F:
Thunder 1030 1000W 30A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under 1030 1000W 30A怎么样?

好便宜。支持这么高的电池电压,我看还是用串充板好。不过,已下决心收308DUO

网友:
skyrc我有一个两路30A充电的,感觉就是升级版的B6,平衡精度一般,最好冲完以后再用a9平一下

网友(2016-10-19):
引用 楼主:
好便宜。支持这么高的电池电压,我看还是用串充板好。不过,已下决心收308DUO

楼主  我跟你情况一样 换充电器不知道换那个   你最后买了什么充电器啊 308?

网友G:
Skyrc 1000w那款怎么样,想入那款

网友:
引用 网友G:
Skyrc 1000w那款怎么样,想入那款

那款充电器就是天坑,谁入谁坑!!!

网友:
引用 网友G:
Skyrc 1000w那款怎么样,想入那款

是的那是天坑。强烈不建议使用SkyRC充电器!就从那B6看出,SkyRC最贵,精度和功率都不如其他厂家的。

网友H:
给你推荐一款吧,thunder0620,不贵,400出点头。和206b功能精度一样,可以20a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你推荐一款吧,thunder0620,不贵,400出点头。和206b功能精度一样,可以20a充电

我就在用0620,用后就发现了它的性能和206B完全一致,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