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校准好的罗盘和水平,为什么会自己变得不准了?

楼主(2016-07-29):
之前校准飞的好好的,结果昨晚去飞突然往一测偏,降落之后再起飞,就会侧翻,回家连地面站一看,水平仪显示侧倾很严重,但实际飞机是水平的。重新校准后正常。这种情况已经第二次出现了。
为什么会突然变倾斜呢?机架和飞控都没有什么位置变化或者炸机啊。

网友A:
罗盘干扰,楼主检测下你放飞机的周围有没有铁磁性的东西,apm在有磁性的东西附近放久了罗盘干扰很正常,我也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B:
飞行前校准罗盘非常重要

网友C:
可能你在插拔USB的时候动了飞控

网友D(2016-08-31):
保持水平飞行,罗盘,加速度鸡各有什么作用?我也发现水平调整好了的鸡,放一段时间看水平仪就斜了。
你们说的起飞前调整罗盘是说那种旋转绕圈的调整吗?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