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机后……

楼主(2016-07-29):
大神们,刚把D10刷了,可以用哪些接收机,另外失控保护在哪里呢?好心的大神打字或发个图吧,谢谢

楼主:
我其实很弱的

网友A:
失控保护好像在通道设置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好像在通道设置里面

找到了,在混控里

网友B:
谁知道能用什么接收机  天地飞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能用什么接收机  天地飞可以吗

应该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

嗯  那你知道除了原厂用什么接收机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那你知道除了原厂用什么接收机好吗

支持ppm输出的s603,701,801接收机,地平线微型接收机,AR6100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支持ppm输出的s603,701,801接收机,地平线微型接收机,AR6100e

这几个哪些适合穿越用  稳定吗

网友:
刷机后原厂好用的接收机有华科尔原厂,橘子和柠檬接收机以及dsmx接收机,加cc2500可以用frsky或fhss接收,加7105可以用富斯的接收。

网友:
买电调送辣条,就是这么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哪些适合穿越用  稳定吗

603吧,我也想知道还有哪些可以

网友C:
DSM2 ,DSMX制式的接收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M2 ,DSMX制式的接收机都可以。

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