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被气割弄断啦 改咋修呢?

楼主(2016-07-29):
为啦造台铣床,有用没用的弄回来一大堆物件   这不又弄啦  三个滑台  其中一个丝杆给气割弄断啦     请教各位前辈     改怎样修复?

楼主:
传个大图真费劲啊    一会继续发     图片都乱拉    各位将就着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传个大图真费劲啊    一会继续发     图片都乱拉    各位将就着看吧

s

网友:
能把丝杠拆开来么 不知道你这个从那头出 要么收二手 要么只能车床做个 后者要考虑精度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没法修,只能换一根。

网友A:
,加一段水管焊上

网友:
这个也好办,车根光轴接上吧,凑合用用,接上的地方丝杆走到哪不过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段水管焊上

这个方法好,有空弄弄他,就是太长啦,做铣床不实用,做雕刻机到不错

网友B:
有车床的话把断的地方车小,用联轴器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车床的话把断的地方车小,用联轴器连接起来

不要那么复杂,就上面说的套根铁管就挺好,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车床的话把断的地方车小,用联轴器连接起来

关键没车车啊!还是上面的办法好,弄个铁管及经济又实惠

网友:
加铁管要很高手才能做好的,正常应该是拆下丝杠找车床工按前面断开部分的轴承位尺寸同样的车出来,这样前面的轴承座和轴承也能用上。

尾端将就悬空也能用的。

就是行程会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