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求公安局侦查用的5公里距离无人机

楼主(2016-07-29):
如标题求公安局侦查用的5公里距离无人机,大疆精灵4单程能5公里,但回来不了,达标不了,求各位玩友给个给力的配置。

网友A:
看来得 开发 ,500级  汽油直升机 才行 哦。。。

700级 太大了 ,会 砍死人 。。500 估计用作

侦查 还是 可以的,加满油  飞 1个小时 。。

网友:
楼上是搞直升机搞到走火入魔了。五公里的话动力,控制什么都有现成的,怎么组就是技巧了

网友B:
我的380小机4s自组18650电池都能飞超过15公里.5公里来回不是问题啊.

网友:
固定翼应该更合适吧,勿喷

网友C:
飞越650就能轻松胜任

网友:
动力上要好好计算一下,关键还要看客户需要带什么东西。

网友:
双子星双发固定翼,航程百公里,一个多小时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380小机4s自组18650电池都能飞超过15公里.5公里来回不是问题啊.

我也有轻量化的360机架飞机,你说能飞15公里,不可能,我360轴距用4s的18660电池不带云台就带普通摄像头,最多飞半小时多一点点,你能飞15公里?太会吹了。又不是固定翼速度快。还有每次都怎么极限飞,心里受的了。不稳定,早晚出事。飞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650就能轻松胜任

飞越650没你说的那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80小机4s自组18650电池都能飞超过15公里.5公里来回不是问题啊.

能否发发配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轻量化的360机架飞机,你说能飞15公里,不可能,我360轴距用4s的18660电池不带云台就带普通摄像 ...

我的380自组4s2p可以飞35分钟以上,15公里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因为遥控最远3公里多点,我一般飞到失控飞回来两趟,回来以后再转一会儿,下来还有电,飞到烦...不过我没有云台脚架之类的,只有套fpv设备。带电池950克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650没你说的那么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发发配置看看

我的配置是q380.pixhawk.m8n gps, opto mini 20a, 2212kv1000.9450仿dji桨,5828图传。各种减重后空机580克。自组4s2p 6000mah电池。起飞重量950克多不到1公斤。最大飞行时间37分钟,飞航线35分钟的样子。挂云台相机可能飞不了那么久,没有测试过。定点模式最大时速75公里。起飞悬停电流8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是q380.pixhawk.m8n gps, opto mini 20a, 2212kv1000.9450仿dji桨,5828图传。各种减重后空机580 ...

我的380挂了高清摄像机和云台,用1865。2p3s5200电池能飞18到21分钟用FPV700线摄像头飞半个小时,比你少7分钟主要还是你减重减的多,我有起落架和给飞机加了机壳,保护设备和好看点,所以比较重

网友:
5公里来回,那得用军用航拍器

网友E:
精灵4单程可以达到8.5公里,往返17公里。5公里飞行任务完全能胜任。当然,你要保证总飞行时间在20分钟之内。
就连精灵3A,城市内也可以达到6公里飞行距离,往返12公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灵4单程可以达到8.5公里,往返17公里。5公里飞行任务完全能胜任。当然,你要保证总飞行时间在20分钟 ...

按你的说法,10公里含来回,精灵4的速度必须达到每小时70-80公里才行,问题这样飞就有点走马观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是q380.pixhawk.m8n gps, opto mini 20a, 2212kv1000.9450仿dji桨,5828图传。各种减重后空机580 ...

没挂云台的话,没什么实际作用,公安侦察的话,就是画面要稳定,实时传回的图像要清晰.能辅助山上或野林中的侦察任务.

网友:
淘宝搜           幻影空中狙击手可变焦智能化TOF智能四面避障

网友:
您好 我们公司是专门做安防无人机的 飞行5km来回没问题 还配有地面站航线规划等 可以加WX(sindi9527)了解下详细需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是q380.pixhawk.m8n gps, opto mini 20a, 2212kv1000.9450仿dji桨,5828图传。各种减重后空机580 ...

什么电池这么轻,4s2p 6000mah才400克不到?TB上看到的成品4S1P都基本要600多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什么电池这么轻,4s2p 6000mah才400克不到?TB上看到的成品4S1P都基本要600多克了

3000mah的动力18650一节45~47克,8节组起来,只要手艺没问题, 一般不会超过400克. 放电最大可以达到10C左右. 不适合特别暴力的飞行, 但飞行时长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0mah的动力18650一节45~47克,8节组起来,只要手艺没问题, 一般不会超过400克. 放电最大可以达到10C左右 ...

18650这个倒是没想过啊,以后做DIY可以看看,10C挺够了

网友:
飞艇留空时间长

网友:
能用什么方法把HDMI接口的信号远距离传输到一个地方?类似于指挥中心现场指挥击毙拉登一样的,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2016-10-09):
P4应该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是q380.pixhawk.m8n gps, opto mini 20a, 2212kv1000.9450仿dji桨,5828图传。各种减重后空机580 ...

大哥你的5828图传就算能飞到15公里都收不到图传了

网友:
可以跟大疆提需求,让他们做赛,本身现在他们的技术完全可以达到,只不过没有啥子市场,你们如果大批量采购,我觉得dji会做的,估计都不用研发,组装一下就行,警用也可以把其它信号频段开放,城市里不受干扰也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380小机4s自组18650电池都能飞超过15公里.5公里来回不是问题啊.

跟着飞机一起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得 开发 ,500级  汽油直升机 才行 哦。。。

700级 太大了 ,会 砍死人 。。500 估计用作

500级汽油发动机,使用哪款汽油发动机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的380小机4s自组18650电池都能飞超过15公里.5公里来回不是问题啊.

你好,18650怎么组装,求详细的介绍,怎么充电?需要平衡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18650怎么组装,求详细的介绍,怎么充电?需要平衡冲吗

没有条件不建议自己组装, 有商家可以代组. 你只要提要求即可.我为了组电池, 还自己做了点焊机, 着实折腾了一个月, 现在也放那儿吃灰了.  写了点焊的控制程序, 买了各种不同的点焊头以及线材做实验. 一堆不同的mos管, 电容...光焊接就用了三天, 焊锡用了近一斤.
还要电池固定的夹具, 镍带, 平衡头, 不同AWG的线材, 一堆XT60头, 热缩膜...
各种花费不老少. 几大百总是有的. 其实省不了几个钱, 最开始还短路烧了几节电池(2.5平方的镍带都快化了), 一秒就烧掉100块. 110A的MOS管也baozha了20个又是近百块.
除了2组电池外, 唯一的收获就是让我见识了3000A的电流下, 拇指粗的线材和食指粗的线材有多大差距.
最后算下来, 组18650电池并不比成品的航模电池便宜多少. 换来的优势只有能量密度大,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