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飞行 sna FPV

楼主(2016-07-29):
配置
机架:QAV-R 210
螺旋桨:hq 5040x3
电机:rs2205
电调:xm30A
飞控:f3
摄像头:runcam600
电池:雷朋4s 1300  65c
图传:欧姆威600
摄像机:gopro 4  1080 60

网友A:
壕无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壕无人性

网友:
忒好土豪

网友B:
玩的太好了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的太好了 赞一个

网友B:
最近不忙了准备整台机子玩  到时请教

网友C(2016-09-02):
我航拍用GOPRO3+都害怕掉下来怎么办,你这直接用GOPRO4绑穿越上这么飞。。。。果然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航拍用GOPRO3+都害怕掉下来怎么办,你这直接用GOPRO4绑穿越上这么飞。。。。果然土豪

不要怕,胆子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不忙了准备整台机子玩  到时请教

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怕,胆子要放大

楼主说下欧姆威600MW的图传感受,我最近也想入这个。

还有,这个图传受干扰严重吗?   雪花或者闪屏现象多吗?

最后,问楼主用什么天线?我准备买个肥鲨蘑菇

网友D:
用的是啥固件 ? 参数截图能否 参考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下欧姆威600MW的图传感受,我最近也想入这个。

还有,这个图传受干扰严重吗?   雪花或者闪屏现 ...

还行吧,假肥鲨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啥固件 ? 参数截图能否 参考一下 ?

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