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小飞机,感觉还行

楼主(2016-07-29):
前段时间,440元收了一个模友的天龙改飞越250,本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今天装好试飞,感觉还不错,应该是最满意的一次二手交易,好评。
250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难飞,也可能是我技术太菜,飞不出感觉来,总之我觉得悬停航线我是够用了。毕竟,根据需求来选择设备才是最合适的。维护,炸鸡便宜。哈哈哈。
接下来准备用它练习倒飞。
只可惜的是,当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只买了一颗花牌3S550MAH的电池,百分之七十油门3分钟下来电压3.83左右,时间太短了,接下来准备入这小鸡电池,大伙有什么好的电池推荐的吗?550mah时间太短了,准备入850mah的。由于单飞,没有视频。。。。。。见谅。

网友A:
我 250 用 1000MAH 3S

网友B:
850mah可以了,以前折腾过天龙的250,后来一口气当垃圾处理了,最近又收了台亚拓的,震动是小多了

网友C:
250还得亚拓,省心。电池用850刚好

网友D:
有两个男爵3s 850,也是买来折腾250的,一块全新,一块1个起落。250震动太大就没搞了,电池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男爵3s 850,也是买来折腾250的,一块全新,一块1个起落。250震动太大就没搞了,电池收不?

额(⊙o⊙)…,电池我一般买新的。不过看你说的情况,你的电池应该也不错。如果价钱便宜的话当然可以收,如果差得不多的话我就想买新的了。哈哈,实话实说,见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250 用 1000MAH 3S

1000mah的会不会稍微大了一点啊?我量了一下尺寸,感觉850mah的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还得亚拓,省心。电池用850刚好

你们850毫安的电池一般飞多长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0mah可以了,以前折腾过天龙的250,后来一口气当垃圾处理了,最近又收了台亚拓的,震动是小多了

嗯,亚拓250很好啊。可是价钱和炸鸡费用我感觉有点贵了。这个用的飞越旋翼头和尾波,我感觉还可以。对了,你850mah的电池一般能飞几分钟啊?

网友:
这个250炸机的话比450还要贵,太细维修麻烦!!

网友:
oxy3用3s1800mah,起飞650克

网友:
不带头罩  可以上1300的电池,比850的电池带头罩重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亚拓250很好啊。可是价钱和炸鸡费用我感觉有点贵了。这个用的飞越旋翼头和尾波,我感觉还可以。对了 ...

还没起飞过呢,桨今天才到,以前飞天龙的就是用850

网友:
楼主可以入架oxy3耍耍

网友E:
上图,上图,上图,图呢?

网友F:
同在玩250~只是找不到合适的碳桨。。。亚拓的太贵,飞越的2只重量相差太多根本配不平。然后找不到其它205MM桨了~现在就拿胶浆飞着软绵绵的好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上图,上图,图呢?

额(⊙o⊙)…,本来想上图的,可是拍的图片太大了,上传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在玩250~只是找不到合适的碳桨。。。亚拓的太贵,飞越的2只重量相差太多根本配不平。然后找不到其它205MM ...

我刚完这个,还是在用胶桨。你可以试着多买两副飞越的碳桨,然后找出重量最接近的两只来配平,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哦。哈哈哈

网友G:
亚拓250的精度不是很好,那么估计楼主这架的精度也不会好到哪去,建议弄架OXY3~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亚拓250的精度不是很好,那么估计楼主这架的精度也不会好到哪去,建议弄架OXY3~

对,今天又试了,发现急推油门尾巴有时候甩得厉害,不过先将就玩着。好机现在还不打算入,主要是口袋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