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刷玻璃钢刷废了!

楼主(2016-07-29):
人家都是飞丢了,或者炸鸡炸坏了,我的是刷玻璃钢刷废了!郁闷。固化剂加少了,固化不完全。硬不起来。拆了,换载机吧!

话说EPO泡沫加强都有哪些方法?不加强草降容易刮坏。不想刷玻璃钢了,难操作,成功率低。树脂粘身上不好清洗。

不知各位大神有何高见?

网友:
装轮子吧

网友:
不需要这样的,直接3层透明胶搞定

网友A:
固化剂用少了多少?若只少了一点儿不一定固化不了,只是固化时间会延长,可加温缩短固化时间,如用热吹风吹,只是要注意别把里面的泡沫吹化了。若是固化剂少得太多就只好补刷几遍固化剂试试了。

网友:
坏了再买呗,瞎折腾

网友:
矿泉水瓶粘肚皮一层,简单实用

网友:
等等  固化剂少明后天就OK了

网友:
难道没有人刮热熔胶??我刮了挺好用呀,只是会增加重量。

网友:
以前EPS的机翼打磨后用宽透明胶带整个裹起来,强度棒棒的,也不会被刮伤,增重也很小。EPO的个人感觉没必要加强了,材质本身比较重,但是韧性好,难被刮伤。一定加强的话,裹一层透明胶带,然后机翼下表面贴一两条纤维胶带。这样处理后的机翼,即使负载很大,机翼变形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化剂用少了多少?若只少了一点儿不一定固化不了,只是固化时间会延长,可加温缩短固化时间,如用热吹风吹 ...

补刷固化剂管用吗?大神有没有成功先例可供参考?在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刷固化剂管用吗?大神有没有成功先例可供参考?在线等

若相隔时间不太久,是可以补刷一下试试的。

网友:
阴凉干燥处放个三四天看看,应该能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