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凑个热闹来组个360架子折腾!!

楼主(2016-07-29):
先是折腾山寨精灵,折腾的半月吧,不够理想开始掂量着换360架子已经有一周了,这两天终于从山寨精灵设备搬到了360架子了

先是测试原先山寨精灵用的LD 2213-KV920的电机,用3S5000电池在360架子上才15分钟续航,下来3.7V!但是电机已经很烫手了
后又换回2312A-KV800电机,用3S5000电池,续航时间增加了2分钟到17分钟下来3.7V,这是重量相等的情况下测试的!没挂云台

以下是2312-KV800,3S/5000电挂云台测试 照片

经过测试 续航时间太短了 放到3.7V BB响 才12分钟,全重1.38KG
不知道假如用4S5000电测试续航如何??
有人同样是360架子带云台说能飞18分钟,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A:
38KG,确实有点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KG,确实有点重哦

1.38KG

网友:
遥控是亮点

网友B:
挂狗1.38kg算正常,不是很重。不知道lz的2312能不能上4s

网友C:
哈哈 LZ的电池肯定偏重  你去算一下最低几C足够  我估计你那3S5000电池肯定是20-30C的  所以会重100G样子 如果换10C的电池  可以控制在1200G左右  那样续航就可以逼近20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LZ的电池肯定偏重  你去算一下最低几C足够  我估计你那3S5000电池肯定是20-30C的  所以会重100G样子  ...

我现用的是原山寨精灵的 富力品牌电池25C的 飞机总重量现在是1.395KG了 云台 山狗都上了
感觉有点超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用的是原山寨精灵的 富力品牌电池25C的 飞机总重量现在是1.395KG了 云台 山狗都上了
感觉有点超重, ...

我推荐你用华科尔XA350 PRO升级的电池  它是3S6600mah 重量只有370G多点  10C的   这样肯定续航超过20了  其实我们自主的机器一直超不过精灵  就是DJI的电池比较好 又轻 电压又高  只要找到合适电池  续航绝对不是问题  那些360机架肯定比精灵机壳要轻,另外该减重弄一下做到1100-1200G  360直接就成魔了 飞到你想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你用华科尔XA350 PRO升级的电池  它是3S6600mah 重量只有370G多点  10C的   这样肯定续航超过20了  ...

其实我也在找C数能低点的10-15C重量应该能轻一点,但是品牌的电池好像就没有10-15C的了,要么最低25C的
没找到合适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在找C数能低点的10-15C重量应该能轻一点,但是品牌的电池好像就没有10-15C的了,要 ...

恩 我也是找了好久才找到华科尔xa350用的就是10c的电池

网友D:
其实电池10C和15C的可以自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狗1.38kg算正常,不是很重。不知道lz的2312能不能上4s

2312能上4S的 但是同时重量还是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电池10C和15C的可以自组啊。

自组 是可以的!去年一年我都是买电芯自组的,但是现在考虑到重量问题,所以买品牌成品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312能上4S的 但是同时重量还是上去了

家一片电芯也就一百多克,但是电流小了,也能提高一些续航。

网友E(2016-12-31):
LZ看到了你之前发贴的自组电池贴,想问一下,有没有那个内阻测式义的购买连接

楼主(2017-03-01):
引用 网友E:
LZ看到了你之前发贴的自组电池贴,想问一下,有没有那个内阻测式义的购买连接

那个测试仪,只能测到2s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