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距550左右四轴的配置 航拍用

楼主(2016-07-29):
航拍用,最好的续航能到多少呢
中意DAYA 550折款机架,已有六轴遗留零件 naza V2飞控 GPS OSD  朗宇3508 380KV  蜻蜓云台   一万毫安 5200毫安电池各一块

网友A:
云台和相机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和相机怎么选

已有有云台和gopro

网友B(2016-09-01):
这个配置做出来整机重量至少在1.8kg左右,5200电池续航大概13-15分钟。我的配置和你的差不多,5200电池不平,飞了12分钟,其中两片压降厉害,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做出来整机重量至少在1.8kg左右,5200电池续航大概13-15分钟。我的配置和你的差不多,5200电池不平 ...

没有啊  我的加5200电池装下来两斤半  飞了20分钟   一万的电池能上30分钟 满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我的加5200电池装下来两斤半  飞了20分钟   一万的电池能上30分钟 满载

加5200电池装下来两斤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5200电池装下来两斤半

是的!

网友B:
6S52000电池就800克左右,你的机架带云台才400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52000电池就800克左右,你的机架带云台才400克左右?

不对不对  是两公斤半  但是测5200电池的悬停2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