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航线的无限可能~~~

楼主(2016-07-29):
RT:
        关于航线的无限可能,就这一说法在这里可能没有办法给出非常准确的描述。
不过在此会提供如下两则信息,剩下的就留个你自己去遐想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
个不同。
       首先,分享个关于倒飞的视频,个人觉得这个视频能够完全颠覆传统上对航线
的认知。视频如下:
flsah连接:

通用链接:

        上面两个链接为同一个视频信息。
        然后,在这里会给出两个图片。
第一个图片是一个飞机的三轴线图,如下:

第二个图片是一个空间的坐标轴,如下: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是,飞机的三轴线图与空间的坐标中相互组合有多少种可能呢?
       另外你会不会有”这怎么可能呢?“或者类似的疑问?或者说在有些动作上,完成
它是不可能的?。。。。。或许是这样吧,不过没有人告诉过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有人
告诉过你吗?或者是你告诉你自己的?
PS:本帖主要是对这个视频和相关的问题有所触动,所有想分享下,在这里并不会有
什么实质的建议只是想以此为引,引发你的不同见解和认识。
期待分享。。。。。。

楼主:
关于视频的问题。
看到7楼,天边一只雁的回复我也有了疑问,然后就去查证了下。结果被我发现这个视频确实存在问题,不是原始的视频。确实是被处理成倒放了。查证得到的资料如下:
视频中的机型为:SouthernX-4
关于这个机型的介绍资料:http冒号//sekiai点net/rc_SouthernX4点html(连接请自行修正后查看)
这个原始视频就在上面的连接上。
关于这个机型的安装制作说明书:http冒号//sekiai点net/rc_SouthernX4_Assy点html(连接请自行修正后查看)
从上面的相关资料上可以查看到,原始的视频中并没有出现倒飞,并且安装的设备中并没有出现支持变螺距的结构。
所以,请无视帖子上的视频,不知道为什么修改后的视频会被发到网上。我看到这个视频后感觉很有意思,所以拿来用下,结果被误导了。
在此我会保留本帖原始内容,并将这里的特殊说明置顶,防止别人也被误导。
非常感谢7楼—天边一只雁—的及时指正。
正常的视频正上传,转码中,稍好补连接。

~~~~~~~~~~~~~~2016-07-31~~~~~~~~~~~~~~~~~~~~~
原始视频补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2NDIwNTkyNA==.html
关于本帖航线的无限可能问题。
本帖只是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可能不具有什么实际意义。
不过在此依旧坚持在立体空间中的无限可能。

网友A:
我不是理论控,回答不上,顶一下帖

网友B:
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网友C:
楼主请看一下直升机3d飞行

网友D:
楼主这是抛砖引玉啊,我得再细看一下视频,结合楼主的观点思索思索……结果越思索越想睡觉,洗洗睡吧

网友E:
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认为,4D飞行倒飞时相当于尾推飞行原理,但是各个舵面要打破以前形成的条件反射,重新理解每个舵面在反推力下的作用,很难,一般都是3D高手终极晋级后,开始飞行4D练习

网友F:
飞机就是普通的飞机,飞行也是普通的飞行,倒序播放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飞机就是普通的飞机,飞行也是普通的飞行,倒序播放而已

到底是不是倒序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到底是不是倒序播放

仔细看多几次视频,结合自己对飞机空气动力的有限认识和实际飞行经验,个人认为就是倒带式播放制造出来的效果

网友:
7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理论控,回答不上,顶一下帖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恩,谢谢指正。确实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看一下直升机3d飞行

恩,有看过,不过更多的是看固定翼4D矢量飞行,感觉也不错。不过现阶段自己的技术太差,只能欣赏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抛砖引玉啊,我得再细看一下视频,结合楼主的观点思索思索……结果越思索越想睡觉,洗洗睡吧{:1_34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认为,4D飞行倒飞时相当于尾推飞行原理,但是各个舵面要打破以前形成的条件反射,重新理 ...

这个想法感觉很不错啊,有自己的见解比什么都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就是普通的飞机,飞行也是普通的飞行,倒序播放而已

你是对的,谢谢指正。
看到你的回复后,我去查证了下这个视频。具体查证结果可以看下16楼。
本帖内容不作更改了就,为了防止误导别人,我把16楼的查证结果置顶了。
非常感谢及时指出问题所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底是不是倒序播放

这个视频确实有问题,7楼说的没错。
我去查证了,找到原始视频了。具体可以看下16楼。
已经置顶了。

楼主:
恩,7楼是对的,我也去查证了下这个视频。
查证结果已经置顶了。

楼主:
恩,好坑啊,不知道干嘛要把这个修改后视频传到网上。。。。。
结果被我看到了,我当真了
我已经查证过视频了,查证结果已经置顶。
好坑啊。。。还能快乐的玩耍吗............

网友:
一眼就看出是倒放,失速动作也是要保持机头向上分力的。

网友:
都说是倒放,就不看了。

网友H:
楼主竟然还列出这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竟然还列出这么多东西。。。

恩,都是查证视频后发现的。
感觉这个飞机也不错,顺便列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