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如何右手改左手呀

楼主(2016-07-29):
直接遥感总成可以吗

网友:
app里设置就行了

网友:
飞行软件里设置一下就行了,你看下控的说明书有介绍

网友A:
电位器对调  再设置下遥控器里面就行了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遥控器 我自己改过福特巴的  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对调  再设置下遥控器里面就行了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遥控器 我自己改过福特巴的  简单

futaba的也不用对调电位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utaba的也不用对调电位器啊!

那怎么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弄呢

工程菜单里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菜单里改

不用更换摇杆?

网友:
大疆的不要动硬件的,直接在APP里面就可以选择

网友:
摇杆不用换,换油门压片。

网友(2016-10-09):
DJI GO 里面点击遥控器,选择日本收或者美国手,进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