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mb,plus求教

楼主(2016-07-29):
之前一直在用老款,入手新款后发现有个别菜单不一样了,设定还是按老款来设的!现在问题来了,飞机装的sab380,以为之前飞450尾巴的几个感度,在25左右!于是380初始感度我设在20,然后再慢慢加,各检查完毕后傍晚试飞,各增益都正常,可地面起飞时发现,地面有自璇倾向,为逆时针!  难不成是我初始感度舍得太低不成?

网友A:
plus有好几个版本,4.0以下的同老款设置一样,4.0以上的略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us有好几个版本,4.0以下的同老款设置一样,4.0以上的略有差异

是么?我的是4.015

网友:
可以去載亞拓的說明書來看

楼主:
我的就是亚拓版。看着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