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坑】做了个四轴用的超轻分电板

楼主(2016-07-30):
刚入坑玩四轴的时候纠结分电板 后来一怒之下决定自己做
然后小伙伴表示穿越机瞬间电流很大 PCB的铜层内阻可能会成为瓶颈
然后我心里大喝一声 “那又如何 大不了埋铜线!!”
然后就做出这个么神TM玩意儿来 - -

布线非常合理 内阻也很低 但是总觉得哪里奇怪

我常用两个控 为了方便对码 增加了一个bat端对地的按键开关,
然而焊这些铜线真是要了命了 - -  烙铁功率不够 热风吹着焊完了 - -

为毛感觉通电之后感觉还不错
先不说别的 感觉带着些铜线上天重量感人啊

上秤量了一下 - - 15克 - - 还是我用了薄板的重量- -

反正也做完了 装吧

然而刚入坑时年少无知的我还是带着这货上天了

再后来 就炸鸡了 - - 机臂炸断了一个 然后就决定重新再装一个了 - -
然后分电板也打算重新做了 - -

楼主:
然后 坑了大概1年多才把新的板子做好 - - 主要平时闲工夫比较少 - - 又经常没事挖坑,所以常年填坑状态下终于还是把板子做完了。
由于之前做悲剧的板子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经验 - -
所以这次做分电板就完美了很多- -
首先对码用的开关,实际使用感觉非常有必要 - - 然而按键还是太麻烦了,需要占用一个手,所以这次做成了拨动开关。
5V那边稳压没什么卵用,直接开关降压输出即可。
12V啥的都没做,图传摄像头7V就能工作,所以直接用电池,只要布线合理就不会有干扰,加个7812反而会有损耗。
辅助电源开关还是使用mos管进行控制,降低线路损耗,增加开关寿命。
内阻方面,真的不需要在纠结了 就算10毫欧 10A电流下也就0.1V的损耗 - - 所以这次把没用的空间都作为功率电源走线了,内阻非常低 - -
板子还是使用薄板 而且取消了所有的插帧 使用直接焊接的方式 减重而且不易脱落 整板重量非常轻。
孔位还是保持和CC3D等一系列飞控一致 这是为了方便安装 但是外部尺寸稍大一些

整体重量不到3克 和之前相比降低了十多克 - -可以说提升非常明显。

楼主:
最后 装机效果 - -
拍了几个我还没装完的250 - - 大家将就看看 - -

然后还有一个图 是我半年前做的180机架 - -
目前鸡架60克左右 电机+电调+图传+摄像头+分电板+飞控+电池 没超过300克 - -
这个没算桨的重量 但是装机会剪掉多余的长线 估计最后重量也差不多就这样 - -

鸡架一直没装还有一些小问题没调整好  - - 以及飞控电调都打算自己做更轻的
然而这也是一个没填的大坑 - - 等这个坑填好肯定会专门开一贴纪念一下的 - -

楼主:
- - 话说这样不会被当成灌水吗

网友:
一起来就看见大神,太厉害了,手工真强悍

网友A:
楼主,你中间的分压模块是自己设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中间的分压模块是自己设计的吗?

丽琦的芯片 5V1.2A 虽然不是同步整流 但效率还蛮高的 主要是重量轻 体积小

网友:
真大神啊

楼主:
- - 我只是随便玩玩 其实重点是我那个机架 等做好发出来给大家围观

网友B:
牛逼阿
用過接收一體螢幕降壓板,樓主做的東西真的精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阿
用過接收一體螢幕降壓板,樓主做的東西真的精緻

你可以去发个帖让大家围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