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应急启动汽车可行吗?

楼主(2016-07-30):
今天早上车子电瓶突然挂了,发动不了,临时搭了个电才算能开回家换电瓶,一般的4缸汽车启动电流在一百多安培,4S  5200 40C就可以提供峰值200安的电流,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实践过?谢谢支招。

网友A:
3S2200就行,25C的,只不过伤电池,我干过很多次,不过只启动过1.3L和1.6的,更大的没有试过

网友B:
用3S2200电池干过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2200就行,25C的,只不过伤电池,我干过很多次,不过只启动过1.3L和1.6的,更大的没有试过

谢谢,打算以后入一个C数高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S2200电池干过的路过

多少C数的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少C数的啊?谢谢

25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C数的啊?谢谢

亚拓450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C的

谢谢,这款我也有,花牌的

网友C:
最好是4S的电池,放电系数大些的。连接的导线越粗、越短越好,务必保证与汽车电瓶桩头连接接触面尽可能的大。先连接一会儿,不要急着发动汽车。我们用过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4S的电池,放电系数大些的。连接的导线越粗、越短越好,务必保证与汽车电瓶桩头连接接触面尽可能的大 ...

谢谢我也打算用一个4S  5200  40C

网友D:
千万不要用手按着电线连接电瓶,瞬间电流很大。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4S的电池,放电系数大些的。连接的导线越粗、越短越好,务必保证与汽车电瓶桩头连接接触面尽可能的大 ...

谢谢,谨受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不要用手按着电线连接电瓶,瞬间电流很大。很烫!

有鳄鱼夹的,安全第一。

网友E:
一般汽车的铅蓄电池都比较皮实,可以用个4s锂聚搭在上面先充一会再打火,直接用航模的电池打可以,但是容量要用大一点的,因为小电池即使C数大也是比较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汽车的铅蓄电池都比较皮实,可以用个4s锂聚搭在上面先充一会再打火,直接用航模的电池打可以,但是容量 ...

谨受教谢谢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汽车的铅蓄电池都比较皮实,可以用个4s锂聚搭在上面先充一会再打火,直接用航模的电池打可以,但是容量 ...

汽车打火大致需要100A。12V的蓄电池电压会瞬间降到9V。算出内阻0.03欧姆。你接4S上去(16V),就133A充电了,确定那么大电流没问题?

网友:
用一块3s2200的没启动2.0的车,两块并联轻松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