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jr450

楼主(2016-07-30):
去年入了jr的450,大爱啊,奈何至今飞的时间太少。自从改了6s,手上有好多6s电池,但是规格不一,有的上了带不上头罩,这点有点郁闷,于是趁最近有点时间,拿来改改

电机上置,初步版本,电池仓开放式,以后不用摘头罩换电池.

环氧树脂板打样修图

电机座延用,电机齿改电机上置需要把单项轴承拆出来调转方向

翻箱倒柜发现富丽465横轴很合适,慢慢敲出来

调转方向,用台钳慢慢挤进去.

中途进行了三次修改,主要是因为3个问题
1、原电池仓可调中心距离太短,尾部过重
2、电机太高顶住头罩
3、尾舵机位置调整
尾舵机拉杆用的是x3的,长度刚好合适。

戴罩看看

网友A:
你这都可以出一架飞机了

网友B:
重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如何

称坏了暂时称不了,等新称到了称看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可以出一架飞机了

改装跟出新机还是有差距的,爱好玩玩

网友C:
问兄台一个问题,你的Forza 450,两主旋翼夹在横轴那里有间隙嘛?我的有间隙,而且一个往左拉一个往右拉,有松动。
你有多余的横轴嘛?可以帮我测量下横轴的长度嘛?我的是51.06mm。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我的横轴长短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上市

额…上市就免了吧,有兴趣的话等这个机身发现问题改进之后公布图纸,或者大家报名找人代加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兄台一个问题,你的Forza 450,两主旋翼夹在横轴那里有间隙嘛?我的有间隙,而且一个往左拉一个往右拉, ...

有间隙也正常的,只要定期检查好横轴螺丝就好,两边旋翼重心差异,有间隙没关系

网友E:
技术帖子要顶啊。太厉害了。
f450 非常好的练习机。特别是3s的。好飞,留空时间长。声音和蚊子一样。。。

网友F:
主轴轴承座和底板也修改了?求个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帖子要顶啊。太厉害了。
f450 非常好的练习机。特别是3s的。好飞,留空时间长。声音和蚊子一样。。。
...

谢谢顶帖,很喜欢jr的机子,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牛人

谢谢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轴承座和底板也修改了?求个图纸

改了铝合金的,图纸还要修改的,改好公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