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新款加强齿,110T配13T,齿轮没有间隙太紧

楼主(2016-07-30):
昨天新齿到了,很激动,晚上加班磨侧板,装机,结果问题来了!
先说电机齿,这次的电机齿挺长的,刚好插进电机一直到底直到顶到电机轴的那个圆环口,这时所有螺丝紧好,上进去机身不加那个垫片刚好紧密结合第三轴承座。
然后新大齿也装好上进机身。结果问题来了,1 齿轮对不齐,2 齿轮没间隙纯粹是完全紧密的程度,3  不过转起来也比较顺滑,没有卡顿现象。

求教各位大神,怎么搞? 正常装下来,电机齿不能上下移动了封死了,齿轮间隙差2毫米。开初以为是齿轮不平行,我先把齿轮平行问题解决了,办法就是把固定电机的那四个大螺丝上的4个垫片,我给垫在了电机与电机座之间了,间接的把电机往上抬了大概2毫米,现在的情况是下面齿轮接近平行了。还是很紧,没有间隙。也比较顺滑。

楼主:
说错了,不是齿轮间隙差2毫米,是两个齿轮平行差距2毫米,大齿在电机齿上面差个2毫米

网友A:
我的也是110T搭配13T,沒间隙但不发卡,已有20个起落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110T搭配13T,沒间隙但不发卡,已有20个起落了,没问题

已改侧板孔位。整体向前推移1毫米。空出了间隙。太麻烦了。没间隙容易挂电机吧

网友B:
没问题的,只要顺就可以了,亚拓的精度很高,转动顺畅没有卡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只要顺就可以了,亚拓的精度很高,转动顺畅没有卡顿就可以了

现在改出间隙了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改出间隙了没问题吧?

斜齿轮新的装好基本看不出间隙 只要顺滑就没问题  放心飞吧

网友:
飞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点间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齿轮新的装好基本看不出间隙 只要顺滑就没问题  放心飞吧

感谢二哥

网友: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