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shot125不管接收机是何种类型只要电调支持就可以打开 ...
oneshot125不管接收机是何种类型只要电调支持就可以打开是吗?

楼主(2016-07-30):
RT,oneshot125不管接收机是何种类型只要电调支持就可以打开,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A:
跟接收机没关系,电调支持就行

网友B:
kingkong12A电调是否支持?

网友C(2017-01-23):
引用 网友B:
kingkong12A电调是否支持?
同问是否支持

网友D:
不支持的,即使保存了也用不了的,可选择来试试的。记得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