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精灵3S,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楼主(2016-07-30):
1.3000左右价位有没有比这个性价比跟高的无人机
2.请问有没有第三方APP,可以实现地面站操控?
3.外出旅游一般带几个电池,2-3个够不够?
4.副厂电池靠谱吗?5市内图传距离有多远?卡不卡?淘宝上一个抛物面的信号增强器有用吗?
谢谢!

楼主:
对了,有没有必要买淘宝上面的保险?(不是DJI CARE,两三百的那种)

网友:
逛论坛这么久,都说高级版性价比最高,但我还是买不起,呵呵,如果你有胆,也可以试试小米,至少电池便宜不少,而且续航更长,最长27分钟哦,外出旅游,电池永远不会嫌多,要想玩的爽,我认为5块电池吧,买副厂电池不如买2手电池靠谱。

网友:
建议你买二手的3a    软件有litchi可以用  电池至少两块   干扰看你的城市  干扰大的你飞100米就失控   你所说的副厂电池应该就是欧版   这是山寨电池  不靠谱   反射板没用

楼主:
P3a 买不起 电池好贵 小米好像炸的很多 还限高。一百米失控?有沒有哪架市区五百米图传稳定的?谁有3S的2.7k原片 几十秒就可以 分享一下

网友A:
市内飞还是3a靠谱,找代理商买或者买二手价格都在3500左右。就3s来说,我手上有一台,市内最远800M失控自动返航,一般情况500M失控返航,图传卡得不行。旅游3电足够了。副厂电池我手上有个在用,目前10循环没什么问题,但我对副厂电池没什么信心。信号增强器没试过,不如直接3A。目前我自组了一台,成本是3S一倍多,还没上云台和gopro,但是意义不同,乐趣所在也不同,不可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内飞还是3a靠谱,找代理商买或者买二手价格都在3500左右。就3s来说,我手上有一台,市内最远800M失控自动 ...

想了解一下3S同价位机图传有比它更好的吗?3A+2电+保险+配件+改天线 至少要5千多。还是买不起。求原片,百度云分享也可以。

网友B:
3s改了增程和回传模块,500m上限信号还是满格的!

3s改了增程和回传模块,500m上限信号还是满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解一下3S同价位机图传有比它更好的吗?3A+2电+保险+配件+改天线 至少要5千多。还是买不起。求原片, ...

3S这价位应该没有比它更好的选择了,入3A的话就不用改天线了啊,一机双电也不需要其他配件了吧。有时间我上传个视频发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改了增程和回传模块,500m上限信号还是满格的!

请问是改天线还是改发射板?看了3S还是有潜力的

网友(2016-09-07):
去坛友那里收一个成色好的3A呀,多方便。

网友:
P3a 买不起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