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要醒目……pixhawk 光流模块

楼主(2016-07-30):
我已经没有信心去搞光流了,刷3.3.3稳定版固件,光流能检测出来,但是只要移动飞机,就出现罗盘不一致,刷测试版固件,移动飞机罗盘正常,但是没有光流数据,求大神指点,留下qq59765519

网友A:
这个不好搞得啊,,可能要刷原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搞得啊,,可能要刷原版固件

是光流的固件?还是飞控固件?

网友:
你现在用的飞控固件应该是apm的,,

网友B:
APM 固件的光流效果并不好 可以弃了 没啥玩的必要

要想玩好光流 必须刷pixhawk原生固件 教程较少 也没玩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固件的光流效果并不好 可以弃了 没啥玩的必要

要想玩好光流 必须刷pixhawk原生固件 教程较少 也没玩 ...

我是pix,求解决办法

网友C:
淘宝上面有家店卖的的光流不错,加超声,我在家没有GPS信号,只开光流能够稳定,不用遥控我用手谁便推,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面有家店卖的的光流不错,加超声,我在家没有GPS信号,只开光流能够稳定,不用遥控我用手谁便推,都 ...

出个教程教教大家

网友C:
教程有啊,问题是只能用他们家的光流,老板说是修改了源码,

网友(2016-09-12):
引用 网友C:
教程有啊,问题是只能用他们家的光流,老板说是修改了源码,

方便透露是哪家吗

网友C:
你 taobao  搜索  飞机机器实验室  就能看到楼主的 店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 taobao  搜索  飞机机器实验室  就能看到楼主的 店铺!~

这个飞机机器实验室在淘宝上没找到,麻烦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机机器实验室在淘宝上没找到,麻烦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打错字 了  是飞行机器实验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机机器实验室在淘宝上没找到,麻烦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还是给你连接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7779016946

网友(2016-10-19):
确实挺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