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模型锂电池保存电压准确的应该多少伏?

楼主(2016-07-30):
模型锂
电池
保存电压准确的应该多少伏?
还有A9
充电器
如何设置保存电池模式?是不是只要调整电压就行吗?谢谢

网友A:
一般3.8v左右保存就好了,不用精确的电压,,避免高温,潮湿,明火等等就好了,,,A9是调充电电流的

网友B:
花牌出厂都是3.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出厂都是3.84
谢谢!谢谢

网友C:
3.85

网友D(2016-11-19):
单个电池 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