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程拆了不会装回去。

楼主(2016-07-30):
这个东西位子怎么调,拆下来不知道装回去了。

网友:
凸轮轴给拆出来了

网友A:
大校是混来的?挖坟翻旧帖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校是混来的?挖坟翻旧帖去。

以前玩电动了。。。油的接触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校是混来的?挖坟翻旧帖去。

请问这个怎么装回去

网友A:
“小点在气门顶杆套的延长线上,建议您还是多翻翻老帖子学习学习。”来自5IRC“孩儿他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点在气门顶杆套的延长线上,建议您还是多翻翻老帖子学习学习。”来自5IRC“孩儿他爹”

能加qq么 412309618

网友B:
不用大惊小怪,一般 凸轮轴侧面有小圆坑的标记。  上止点的时候,进气门 和排气门 皆关闭。进气门间隙0.05mm,排气门间隙0.08mm。实际运行前用手拧一下 观察气门开闭顺序是否合理即可。

网友A:
活塞在上止点,凸轮轴标记在5:30或11:30的位置。
活塞在上止点!正时齿轮上的标点正上正下都行,垂直曲轴就行。
只要活塞在压缩冲程上死点,那个小点在气门导杆一条线上,无论点朝上或朝下都可以。
以上均来自5IRC的各位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在上止点,凸轮轴标记在5:30或11:30的位置。
活塞在上止点!正时齿轮上的标点正上正下都行,垂直曲轴就 ...

三Q,已经按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在上止点,凸轮轴标记在5:30或11:30的位置。
活塞在上止点!正时齿轮上的标点正上正下都行,垂直曲轴就 ...

问下,我今天磨车的时候发现进气口喷油气门罩喷油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大惊小怪,一般 凸轮轴侧面有小圆坑的标记。  上止点的时候,进气门 和排气门 皆关闭。进气门间隙0.05m ...

问下,上止点指的是哪个,压缩做功的时候还是排气完了马上吸气的?

网友:
能拆下来,想办法再装回去。

网友(2020-12-25):
引用 网友A:
活塞在上止点,凸轮轴标记在5:30或11:30的位置。
活塞在上止点!正时齿轮上的标点正上正下都行,垂直曲轴就 ...

正解

网友(2021-02-23):
这个很麻烦的,50元包邮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