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S 白板KI61飞燕的安装

楼主(2016-07-30):
今天收到的飞机 做工非常不错但是需要自己组装 白板也适合自己DIY涂装  只不过有些麻烦 拆开后 好多配件啊   就从机身开始装了

这个是尾轮 需要把那个黑色的摇臂装在钢丝上
装好是这样的

注意不要插的太紧以免方向舵转不动

这个是平尾的固定塑胶件

按照泡沫的槽粘上去

把钢丝管粘上去 有两根 一半机身各粘1根

这个是舵机安装板建议先把舵机装进这个板然后再把板装在飞机上

机身上的  木片是接收机固定板 塑胶件是机翼连接件

舵机板的位置 这里要说下 舵机板下面有个泡沫圆坨 那个是要割掉的
出厂是这样

割掉以后

机翼连接件和舵机板 木片安装位置
这里说下 建议先把舵机装好在合机身 不然舵机是在不好安装

这里根本下不去螺丝刀 所以还是先把机身里的两个舵机先装在舵机板上 在和机身或者直接不要上面的那个木片了

这个泡沫之前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现在才知道这个是固定电池扎带的

像这样

电机

注意这个座子的安装  电机要有右下拉角 有两个平面的是上面和下面

这样粘在飞机里 这些都粘好以后就可以合机身了

炸DAN 和塑胶连接件

注意滑槽 这个是从飞机前段向后安装在机翼下面

缺口在前

起落架固定座

四个塑料垫片 分别粘在4个孔上
下面是平尾

平尾固定塑胶件

粘在平尾里

这个反了是装不进去的 一边大一边小

装好后是这样

升降舵面连接固定件

先把球头装上去

这个是左边的 把塑胶件粘在舵面上

这个是右边的平尾 有球头

机头罩和塑胶固定件

胶粘好后

这两个装在机身的头部 卡机头罩的

机舱盖的磁铁

两块颜色不一样 并且有防反槽

分别粘在机身和机舱盖上

腹部进气后和塑料件

涂胶粘好

粘完后的样子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排气管 机炮 要补充的是排气左边比右边多一个盖板

平尾装好的样子  这里要说下的是方向舵和尾轮共用一根钢丝
尾轮的摇臂上安装一个快速调节器 这样就可以把尾轮和舵面连接起来了
这里发个详细的图片吧

方向舵面用这个钢丝

这个黑色摇臂上装一个快速调节器

尾轮和方向舵这样连接的

这个是舵机 拉杆 球头 舵角的安装   襟翼副翼都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排气上面的盖板

这样装的
剩下的就是安装 舵角 舵机 拉杆了 这些都很简单就不多说了
下面是完成后的样子

飞机桨和桨罩都配了 确实很不错  但是起落架的收放蜗杆要单独买  电机也要用原厂的 装4S飞很暴力啊
170元这样的做工确实值了

网友:
哪儿买的?

楼主:
重庆玩模型店  169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庆玩模型店  169

嗯,谢了,我昨晚也找到了已经买了两架还有电机和起落架。
这家店我买过飞机,店家很不错的,买的阵风虽然被快递压坏了,但还是协商解决了。很诚实的一个卖家。

楼主:
还没飞呢  准备上色

网友A:
喷的不错啊,不亚于原版。我准备喷个缴获版的带中国空军标志,看那两个红蛋蛋总是不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毛搞个小日本的涂装,看到就想把它砸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毛搞个小日本的涂装,看到就想把它砸了!

个人喜好,与民族情感无关,
<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什么上的色?
<

网友:
什么时候飞,别忘说一下飞行体验,看看能不能慢速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的不错啊,不亚于原版。我准备喷个缴获版的带中国空军标志,看那两个红蛋蛋总是不舒服。

我也跟你一样,虽然它的性能不错,但是我也打算上个五角星,不上膏药蛋蛋,不知道大家用什么动力 ,分享一下

网友(2016-09-14):
一直想问问。这个有襟翼,我不开襟翼,怎么弄?
<

网友(2016-10-24):
好飞么?是不降落也需要有速度?

网友:
又是同款,还没到货,做个记号。谢谢楼主分享
<

网友:
平尾是不是可拆的?用2216/1250KV可以飞不?

网友(2016-12-06):
这个你加飞控吗?相关配件买的那种说说呗 比如电机型号KV 舵机 电调什么的 我也买的这个空机 向你学习呢

网友(2017-02-19):
很漂亮,膏药旗换个五角星,完美

网友:
2个问题,1是不用原厂电机怎么配重,用2216的话重量差好多。2是尾轮总是跑偏,不走直线怎么解决?   请改过的大神支支招

网友(2017-07-28):
上些视频给些注意事项啊

网友:
你那LED灯是怎么搞上去的?和P47的配件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