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级先豪甲醇机有人玩过么 求指教调试

楼主(2016-07-30):
RT
最近买了个先豪的18机 今天总算是发动了  但是一直是富油状态   主副油针都在最小的位置上    插着点火器可以转  一拔就熄火
求解  求解

网友A:
楼主是准备用这个发动机装在全球鹰480n上面吗?如果是的话,你把全球鹰的化油器换在这个发动机上就ok了

网友B:
先豪用在直机上?先豪在车模上还有点知名度,航模上貌似比较冷门

网友:
甲醇机  富油一点比较好。虽然油耗高一点,但是这样能延长寿命。按楼主现在的状态就主油针太低了,供油不畅,顺便检查一下风门保持1mm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准备用这个发动机装在全球鹰480n上面吗?如果是的话,你把全球鹰的化油器换在这个发动机上就ok了

我也觉得是化油器的问题  但是我不飞全球坑  固定翼用   化油器拆下来主油针最小的时候进油通道还有很大的间隙    化油器就是这样的设定还是   这款化油器有问题   我觉得至少在最小的位置上 空隙应该很小才对   但是我的 很大、
所以我觉得富油 的最大问题就是化油器的事
还有谁能知道先豪的厂家电话 我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豪用在直机上?先豪在车模上还有点知名度,航模上貌似比较冷门

网上找来 随便玩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找来 随便玩玩的

之前我也发帖问了,但回复者寥寥无几,猜想一是玩油机的人相对电机来说少,二是先豪确实比较冷门,大神们懒得讨论这种冷门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发帖问了,但回复者寥寥无几,猜想一是玩油机的人相对电机来说少,二是先豪确实比较冷门,大神们 ...

应该是吧   但是起手就是OS有点 玩不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吧   但是起手就是OS有点 玩不起呀

OS确实是米物,非热爱至极或者土豪家绝不随意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