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帮我看一下我这几个舵机为什么工作不正常 好么

楼主(2016-07-31):
哪个大神,帮我看一下我这几个舵机为什么工作不正常 好么,还有就是哪个是升降舵机  别的舵机又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A:
舵机没归中就上舵机臂和拉杆吧

网友:
详细可以m我

网友:
在坛子里面搜个调机攻略,严格按照步骤调试,但舵机需要确认中立点以后再装舵机臂。

网友:
人正面对飞机尾巴的时候,斜盘上的左后方舵机就是升降舵机(ch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没归中就上舵机臂和拉杆吧

你可以给我说的详细点么,还是有点不懂

网友:
听声音里憋舵了啊,这样都不赶紧断电

网友:
現在的舵機控制大都是eccpm混控 舵機之間相互配合 來控制十字盤的作動 所以舵機之間沒有明確的工作 因為是互相連動來控制的
早期的mccpm 舵機之間就有明確的工作了  螺距一個舵機控制 升降一個舵機控制 左右一個舵機控制

网友:
舵机需要确认中立点以后再装舵机臂!舵机需要确认中立点以后再装舵机臂!舵机需要确认中立点以后再装舵机臂!舵机需要确认中立点以后再装舵机臂!

网友:
加我微信详细告诉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给我说的详细点么,还是有点不懂

微信号13824097912

网友:
油门通道也设置错了,推油三个舵机一起上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