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套穿越机配置 配置较好的 谢谢 希望各位老鸟指点 谢谢

楼主(2016-07-31):
求推荐一套穿越机配置 配置较好的 谢谢 只看楼主

楼主 wo心飞翔

网友:
玩过固定翼四轴FPV 看到模友的fpv视频 心血来潮 希望各位老鸟指点 谢谢

楼主:
心血来潮 非常想入了

网友:
210机架,2205kv2400电机,4S1500mah电池,30A电调,f3飞控,800线摄像头,600mw图传,小飞手接收

网友A:
210大众3MM或4MM一体底板机架或自己喜欢的X型一体底板215或正X方块机等;DYS SE2205 KV2300电机 + DYS XS20A 电调,BRF3+配套分电板,SONY 4140+673双层小板+调参线,600MW欧姆威40频点图传,1300MAH 45C+无虚标电池,屏幕鹰眼锐视旗舰版或可以架在遥控器上的小飞手,眼镜肥鲨HD2+黑羊接收和开源双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0大众3MM或4MM一体底板机架或自己喜欢的X型一体底板215或正X方块机等;DYS SE2205 KV2300电机 + DYS X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