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四轴组装试飞成功,有几个问题抛出来看看有没有大神解决

楼主(2016-07-31):
入魔半年多,组装一个QAV250一直没有时间出去练习,之前曾经买一个司马x5一直感觉不错,在小区飞也没有多大危险,但是不能拿他练手动,所以萌生了用司马x5外壳组装空心杯的想法,说干就干。
飞控:cc3d mini
接收机:天地飞6通(手头只有天9)
电机驱动:si2302+20k电阻
其他:司马自己的配件

刚刚试飞了一下,可以飞起来,但是pid还得调一下,另外有几个问题不知道大家其他的方案是否也遇到了:
1.空心杯一通电电机就转,有点危险,有没有可能解锁后推油门再转;
2.怎么防止电池过放;

他的没时间打了,宝宝一直在抢手机,带娃玩穿越的爸爸不好当呀!

楼主:
为了减重飞控、接收机外壳拿掉,所有插针都拔了。插针拿掉还有点困难,接收机的电路板太薄了,害怕弄坏就都剪断了

楼主:
一通电电机就转的问题已经完美解决,现在就差把pid调整顺手了,有空传视频供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主牛人啊!欢迎加入空心杯穿越fpv群:54148642

网友:
不错 我也学到了

网友:
CC3D有刷 支持PWM接收模式?

网友:
求楼主完美教程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通电电机就转的问题已经完美解决,现在就差把pid调整顺手了,有空传视频供大家分享

怎么解决的?能详细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能详细说下吗

在rcgroups上找到的,就是在system tab里直接改频率、最小脉宽等参数,现在不在家发不了电脑截图,你可以看论坛截图。

网友:
其实在si2302下端两脚处接10K下拉电阻也能解决上电电机就转的问题,我的mwc空心杯四轴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B:
遥控设置计时就可以防止过放了,先用2/3油门飞一次满电,记下放电时间,后面安这个放电时间留点余度在遥控上设置计时警告就可以了。当然前提是你遥控要有计时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通电电机就转的问题已经完美解决,现在就差把pid调整顺手了,有空传视频供大家分享

请问下,一通电就转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求指导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一通电就转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求指导下啊。

在你的驱动管连接飞控的地方连接下拉电阻

网友:
在硬件上已经加了下来电阻,但是还是一上电,电机都在动,后来在网上找到,修改那个pwm的频率的,在CF里面直接输入代码set motor_pwm_rate=1000,当把数值设为500或者400,上电就转;设为600及以上,上电就不转具体能不能操控,还没有试。不知道是不是该这样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一通电就转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求指导下啊。

在system tab里可以修改pwm频率、最大、最小、自然位置脉宽等参数,你参考我之前发的论坛截图就可以找到。这段时间没时间玩了,电脑也不开了,如果还找不到,你再留言我给你发一个地面站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设置计时就可以防止过放了,先用2/3油门飞一次满电,记下放电时间,后面安这个放电时间留点余度在遥控 ...

我之前是想在飞机上实现报警,看来行不通,还是用你的方法吧

网友D:
楼主,有空的话,留一份地面站照片给我,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rcgroups上找到的,就是在system tab里直接改频率、最小脉宽等参数,现在不在家发不了电脑截图,你可以 ...

RC Groups 帖子的网址能给一下吗?搜索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空的话,留一份地面站照片给我,感激不尽

这几天没时间搞飞机了,过几天给你拍个照片,你想看pwm的设置吗?

网友:
想看pwm的设置,麻烦楼主了,谢谢了

网友:
楼主,我也到了调cc3d输出这步。试着调了下给你systam tab参数。但是保存不到cc3d里边。能否给个具体点儿得教程。多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一通电就转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求指导下啊。

一通电就转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1s直接供电?

网友E(2016-08-30):
楼主用的飞控是cc3dmini啊,不是有刷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飞控是cc3dmini啊,不是有刷飞控

恩,有刷的cc3d没买到,手头的天9又不支持有刷f3,只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