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KV值

楼主(2016-07-31):
之前收的电机,忘记这个KV值是多少了,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

网友:
这个电机比较少有,,你还是找找之前的购买记录,问一下店家,,,,,按我估计应该是3s,1500kv-2000kv

网友:
这电机有什么用

网友:
也没见过

网友A:
我有一个和这个类似的铃铛电机,上面写了DST-1100,可能是1100KV,你可按这个去试试。

网友:
就这个图片看不出多大KV吧!有经验的老鸟看线圈或者装桨上去试,早期的电机很多都没有标注KV值的。我有几个7-8年前买的XXD电机现在也不知道多少KV了,找到购买记录也查不到多少KV。

网友B:
For 2-3 Li-Poly Cells (7.2-12.6V)
31 mm diameter x 62 mm length
Maximum current: 13A
Weight: 50.2 grams / 1.77 oz
Comes with stick mount plastic frame
Firewall mount capable
Comes with two prop nuts and one washer
3mm shaft diameter
10mm x 10mm stick mount
Kv: 1400
9 Stator Poles, 12 Magne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和这个类似的铃铛电机,上面写了DST-1100,可能是1100KV,你可按这个去试试。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 2-3 Li-Poly Cells (7.2-12.6V)
31 mm diameter x 62 mm length
Maximum current: 13A

恩,谢谢,估计也就在1400左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估计也就在1400左右了

不用客氣,這是你需要的電機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