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视频采集卡的延迟如何?有用来做FPV的么?

楼主(2016-07-31):
弱问各位大神,
USB视频采集卡的延迟如何?有试过的么?
或者怎样降低
图传
延迟呢?
目前有个想法是用双路USB视频采集卡+双摄像头投射到windows平板上面,然后放到视频眼镜里试试看看3D
FPV
的效果
只是不知道USB视频采集卡延迟有多大?
大的话就不尝试了。。。
多谢!

网友A:
采集卡没有延时。效果看图传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卡没有延时。效果看图传质量
感谢回复!
如果瓶颈在图传这端的话,也就是说理论上采集卡的效果和屏幕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B:
差不多一致,,用模拟图传,,延迟小一点

网友C:
用什么视频眼镜?两路摄像头信号在电脑上合成3d视频吗?要合成哪种格式的3d视频?

网友D:
亲测有明显延迟,用于固定翼fpv或许还可以,反正我飞穿越机是用不了

网友E:
采集卡就算了,想都不用想了,折腾无止境,你会回到原地老老实实的直接上5.8G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