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装F2飞控炸机

楼主(2016-07-31):
撞到半山腰上了

网友:
你用GPS定位器吗

楼主:
用了,不用飞机就不好找了

楼主:
在优酷上怎么找到视频地址

网友:
尾座都没了,不好修了吧?是不是要换整个机身了?

楼主:
好修,里面的木片还在呢。只不过螺丝掉了

楼主:
我也有视频怎么发视频

楼主:
这是视频

网友A:
這個圖傳也真是醉了。和朦眼飛沒差了。哈哈

网友:
楼主 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不用飞机就不好找了

用的什么定位器  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定位器  介绍下

这种

楼主:
能实时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圖傳也真是醉了。和朦眼飛沒差了。哈哈

主要是飞的太低了,大约有10米高,还是被飞控OSD信息给误导了显示180多米

楼主:
昨天又去飞了,结果电机没有固定结实,电机螺旋桨把升降舵,的舵角给打下来了,结果炸鸡了直接报废,两块3S5200花牌电池都装得变形了,山沟相机显示屏也碎了。损失惨重啊

网友:
同情啊,F2飞控还是别用了

楼主:
昨天不是F2飞控的事,是我没有把电机固定结实,导致电机在半空中脱落,把升降舵打烂了,失去控制,直接栽到水泥地上了

楼主:
我打算用APM2.8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