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AZA m lite做FPV280小四轴爽飞及调参经验

楼主(2016-07-31):
我是航模新手,希望做一架安全稳定可靠易上手的小四轴玩FPV(尚未修炼到暴力穿越的水平),就用机器猫280机架和NAZA m lite飞控做一架。配置如下:
机架:机器猫280碳纤维机架
飞控:NAZA m lite飞控
GPS:非凡G2 GPS模块
电机:银燕2204  2300kv
电调:好盈乐天XRotor 15A电调
OSD:非凡N1
摄像:700线广角摄像头
图传:600mW图传
接收机:乐迪R9D
电池:格氏3s 1800mAh 45C电池
=========================
遥控器:乐迪AT9
=========================
头戴显示器:圣骑士vr眼镜+菲涅尔透镜+鹰眼锐视7寸一体机
=========================

四轴制作过程:
1、准备好机架底板和四个臂板,用螺丝螺柱将底板和壁板固定好,然后把分电板用螺丝固定在底板中间,再用捆扎带把4个电调固定在底板前后。
2、将电调电源线与分电板焊好。然后同时用螺丝固定防撞罩和电机,把电机线与电调输出线焊好,长的线剪短,最后吹好热缩管。
3、将预留出来给外接设备供电的插座粘在底板上,焊好电线,把NAZA lite的电源模块和分电板焊好。
4、将机架中板用螺丝固定在底板上面,把NAZA飞控通过泡沫双面胶粘在中板中部。

5、把接收机、飞控电源模块、OSD用捆扎带或502胶固定在飞控后部。
6、组装机头罩,练好飞控与电调、飞控与接收机、飞控与OSD的导线。
7、找一块硬海绵,中间扣个洞,用502胶把摄像头通过海绵垫粘在机头罩前部。
8、将飞控、GPS支架固定在机头罩上,练好线,粘好起落架。
9、把电池通过尼龙搭扣粘在底板下,并且通过绑带加固。
一架小四轴做好了。

头戴显示器制作过程:
1、将买的圣骑士vr眼镜的凸透镜和前盖拆下,用刀片去除分割两个透镜和透镜周围的塑料,扩大视野。
2、将买的幻灯机菲涅尔透镜裁剪,用热熔胶粘在VR眼睛内部
3、将鹰眼锐视一体机用热熔胶粘在VR眼镜前部。
头戴显示器做好了。

============================
调参心得:
我买的NAZA飞控默认各轴感度好像是170,姿态和横滚感度是100,四轴用默认参数起飞离地后即自发剧烈抖动。遂大幅度调小各轴感度以及姿态横滚感度(都设为70),起飞后飞机漂移,姿态修正缓慢,难以控制。于是逐渐增大感度,最后姿态、俯仰感度各为170、各轴感度都是110,飞行效果良好。起飞、降落以及剧烈飞行都很稳定,爽飞几百米远兜圈子,钻树林都没问题。

但是后来飞机摔过几次,把GPS支架摔松了,飞机起飞后逐渐绕纵轴抖动,抖动幅度越来越大,难以飞行。
将GPS支架重新固定好了,飞机起飞后还是振动,把各轴感度和姿态、俯仰感度逐渐调低,抖动略有减少,但每次都是起飞后抖动,飞控没有脱落,实在不明白抖动原因何在,请大神们能指点指点。

网友:
基本感度 40

楼主:
终于调好了,又可以爽飞了
发现把横滚轴感度调到80飞机就不抖了,姿态感度和横滚感度可以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