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树了,就问你怎么办

楼主(2016-07-31):
刚刚飞上树了,挂在高数上了。正在想办法捅下来。谁给个有创意的答案怎么弄下来越有创意越好

网友:
高数挂了

网友:
爬上去呗  上次穿越失控也是这样离地13米左右

网友:
你要是会爬树 一定能毫无损坏的取下来。其他办法就是取下来了也会损伤飞机。

网友:
这树好爬极了,前提是有爬树技巧

网友:
玩飞机,第一个要学习的技能不是如何飞,而是如何爬树

网友:
找吊吊啊。。

网友:
等树枯了自然就倒了,倒了自然就下来了。一切顺其自然

网友:
小树支就不要爬了,会压折的,带个杆子在大树枝上捅下来

网友:
玩固定翼的烦心事。我们都遇到过!

网友:
一枝7米鱼杆.

网友:
我一般都随身带了两根6米左右的可收缩玻纤鱼杆,像这样的树一根杆就可以较轻松地把机子桶下来。

网友:
带个折叠锯子爬一段再锯小树干。好久没爬树了。

网友:
13米打窝杆子!钩机爽爽的!无压力~

网友:
这似乎是飞固定翼初级阶段的必修课啊

网友:
脱裤打飞机

网友:
简单,找台吊车过来把你吊上去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