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360用K8感度问题

楼主(2016-07-31):
刚买的KDS360,试飞时尾巴抖的一塌涂地,像抽风一样,系统是K8,感度已经是最低64了,还抖的很厉害,用过的帮忙给个正确的感度参数,锁尾感度和十字盘感度应该调到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A:
我的KDS 360主旋翼和尾巴的感度都很低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KDS 360主旋翼和尾巴的感度都很低很低。。。

那是多少呢?KDS360和其它品牌的360感度差距很大

网友:
360槳机是乍样抽法不同抽发不同解掉还有振动如何

网友:
我一开始用k8 有轻微金鱼 怎么调都不行,然后换了gr18 就没有了。

网友B:
尾管太薄了,有2个办法,自己找厚尾管或加长尾撑位置,立竿见影,。360目前还是我最喜欢的飞机,可惜KDS用料和做工都不给力,白瞎了好飞机了

网友:
这么快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管太薄了,有2个办法,自己找厚尾管或加长尾撑位置,立竿见影,。360目前还是我最喜欢的飞机,可惜KDS用 ...

那kds其他的飞机呢

楼主:
锁尾最低40,尾巴还是有点轻微抖动

楼主:
十字盘感度调到了58,不知道合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