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black thunder系列新品GOBLIN 420?

楼主(2016-07-31):
在HF看到的,就一张图。。
420mm的桨吧,算是跟亚拓系500一个级别。。

楼主:
看机身和旋翼头感觉应该就是380尾管加长版。。。

网友:
放大版380。。。。。。

网友:
YT500比380还是大一个档次的, 这个可以玩,500比380稳太多, 高手无所谓, 否则500比380容易操控

网友:
好鸡鸡。。。飞吧。。

网友:
主要看电机到大桨是二级传动还是皮传

网友:
(主要看电机到大桨是二级传动还是皮传)请问二级转动是指常见的齿轮吗?是否皮传比二级传动好?更安静?

网友:
和380太接近了!

网友:
看样子就是加长尾管而已

网友:
期待380-420改装件

网友:
看来罗总又要开始忙了~~

网友:
有380改装件吗

网友:
改mini舵机了吧。

网友:
好像是用450级的舵机,电机还是那个电机...

网友:
什么时间上市

网友:
5mm桨根,特殊桨
坑爹。。。

网友:
电机舵机电池和380的一样,其实就是380的拉皮版

网友:
是不是快上市了

网友:
有新机玩了

网友:
桨根薄啊

网友:
9月上市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