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来解释下betaflight2.9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07-31):
如图 陀螺仪默认2K.  loop我改为 0.5K 这样设置是否合适? 下面三个开关 我把下面两个关闭了 好像是定高 气压传感器的什么的 这样对么?

网友A:
如果是CC3D和NAZE32改为全2K即可,如果为F3改为全4K,当然低于这个值也行,理论上精度变差了呗,下面两个选项去掉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C3D和NAZE32改为全2K即可,如果为F3改为全4K,当然低于这个值也行,理论上精度变差了呗,下面两个选 ...

感谢 感谢 这个值越高 代表陀螺仪的执行频率? 他和looptime有什么区别?我是f3. 意思是f3的3代芯片理论能支持到4K?我听说4K会导致电机过热 。那大家一般设置多少呢?

网友A:
对,值越高执行频率越高,也就意味着单位时间内执行的次数越多,或反之执行的周期就越短,这个时间就是LOOPTIME,是执行效率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比如1K,就是1000MS,2K就是500MS了,依此类推;4K是比2K热一些,但正常情况下不会热得过份,有一个因素是在有桨不平衡时会引发所有电机发热量剧增,所以主飞动作想追求更高的飞行质量尽可能用双4K且用平衡好的桨,发现炸过不平衡的桨尽早更换,如果只是练手用的那就用双2K飞吧,尤其是夏天温度高时。

网友B:
所有F1飞控:PID loop frequency = 2kHz.

属于F1飞控的CC3D:Gyro update frequency = 8kHz
属于F1飞控的NAZE32:Gyro update frequency = 4kHz

Joshua Bardwell在YouTube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值越高执行频率越高,也就意味着单位时间内执行的次数越多,或反之执行的周期就越短,这个时间就是LOOP ...

这两个数值选择的都代表looptime? 你说的双2K意思就是上下两个都选2K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F1飞控:PID loop frequency = 2kHz.

属于F1飞控的CC3D:Gyro update frequency = 8kHz

为什么naza32 和 cc3d不同 他们都属于F1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数值选择的都代表looptime? 你说的双2K意思就是上下两个都选2K吧 ?

上面是陀螺仪,下面是PID,双2K就是两个都为2K.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naza32 和 cc3d不同 他们都属于F1的吧

因为飞控内部的协议不同。请看附件。

JoshuaBardwell

JoshuaBardw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飞控内部的协议不同。请看附件。

好的 谢谢 看来干货都在国外

网友C:
如果启用了softserial,把pid设为gyro的一半,否则可能会导致软串口来不及处理造成外设异常。

网友C:
freq设了之后,观察下最下面的实时looptime是不是能达到1/最高freq。例如gyro设2k,pid设1k,保存后如果looptime不能稳定达到1/2k=500ms,建议把freq适当降低

网友:
买电调送辣条,就是这么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eq设了之后,观察下最下面的实时looptime是不是能达到1/最高freq。例如gyro设2k,pid设1k,保存后如果loo ...

请问实时looptime如何查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实时looptime如何查看

配置插件最下面状态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插件最下面状态栏

恩 看到了 这个值会有一点浮动正常吗?我两个都2K 在500左右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看到了 这个值会有一点浮动正常吗?我两个都2K 在500左右跳动

浮动几个数字是正常的,差四五十就不正常了